单片机程序

楼主:
利用动态扫描和定时器1在数码管上显示出从765432开始以1/10秒的速度往下递减直至765398并保持显示此数,与此同时利用定时器0以500MS速度进行流水灯从上至下移动,当数码管上数减到停止时,实验板上流水灯也停止然后全部开始闪烁,3秒后(用T0定时)流水灯全部关闭、数码管上显示出“HELLO”。到此保持住。

以下程序,检查很久了,就是没有检查出来,请高手求助,谢谢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6,0X79,0X38,0x3f,0};
uint temp,t0,t1,aa,bb,cc,bai,shi,ge,shu,flag,flag1;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
void display(uint,uint,uint,uint,uint,uint);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1)
                        display(7,6,5,bai,shi,ge);
                else
                        display(10,11,12,13,14,15);
        }
}
void init()
{
        shu=432;
        temp=0xfe;
        P1=temp;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flag!=1)
                if(t0==10)
                {
                        t0=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else
                {
                        if(t0%4==0)
                                P1=~P1;
                        if(t0==60)
                        {        TR0=0;
                                P1=0xff;
                                flag1=1;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1++;
        if(t1==2)
        {
                t1=0;
                shu--;
                bai=shu/100;
                shi=shu%100/10;
                ge=shu%10;
                if(shu==398)
                {
                        TR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flag=1;
                        t0=0;
                        P1=0xff;
                        TR1=0;

                }

        }
}
void display(uint aa,uint bb,uint cc,uint bai,uint shi,uint ge)
{
        dula=1;
        P0=table[aa];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bb];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cc];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
void delay(uint z)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我看到之后觉得太有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之后觉得太有用了

这个程序有问题的哦,我是初学者

网友B:
现在是什么现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什么现象啊?

现在是显示的时候,数码管正常递减,而流水灯乱亮,到最后也不显示HELLO,

网友:
试试跳过flag直接操作 正常运行么?

网友:
flag,flag1没初始化

网友:
初始化程序不全还是你放在其它地方了?我没看到你有吊用的其他程序啊 。可能就是flag,flag1没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