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G2553ADC10ADC10MEM寄存器自动清零

楼主:
模仿范例程序做个温度检测,ADC10的配置基本没有改变,就改了个通道用外部A0,时钟用了慢点的ACLK,参考电压调高了些,在调试的时候,出现每次while走回第一句,ADC10MEM寄存器就重新清零,这样LCD上显示就变成一下有确切温度,一下变0度,这是ADC10本身就会有的情况,还是我某些地方配置不对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UCS_Init();
    ADC10_init();
    I2C_Init();
    LCD_Init();
    I2C_Init();

    while(1)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GIE);
        //-----ADC转换完成中断唤醒CPU后才执行以下代码-----
        tem_pot = ADC10MEM;                                                        //读取AD采样值
        IntDeg= 111360000/(22272-3*tem_pot)-5000;                //转换为摄氏度,并10倍处理
                if(IntDeg>250)                                                                        //大于25度,黄灯亮
                {
                        PinOUT(0,0);
                        PinOUT(1,1);
                        PinOUT(2,1);
                }else if(IntDeg>100)                                                        //10~25度,绿灯亮
                {
                        PinOUT(0,1);
                        PinOUT(1,0);
                        PinOUT(2,1);
                }else                                                                                        //小于10度,红灯亮
                {
                        PinOUT(0,1);
                        PinOUT(1,1);
                        PinOUT(2,0);
                }
        LCD_Display();                                                                                //调用LCD显示函数

    }
}

void ADC10_init(void)
{
        ADC10CTL0 &= ~ENC;
        ADC10AE0 =BIT0;
        ADC10CTL0 = ADC10IE + ADC10ON + REFON + ADC10SHT_3 + SREF_0;
    ADC10CTL1 = CONSEQ_0 + ADC10SSEL_1 + ADC10DIV_3 + SHS_0 + INCH_0;
      __delay_cycles(30000);
    ADC10CTL0 |= E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