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仿真RLC串联谐振的问题

楼主:
如图,Multisim软件仿真的RLC串联谐振,XFG1是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61KHZ的方波,幅值是5V,峰峰值是10V。示波器XSC1的A通道测的是函数发生器产生的方波信号;B通道测得是电感两端的波形,B通道测得波形类似于正弦波,但是峰值处有跳变,我想问这个跳变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根据RLC电路的计算,其谐振频率是61KHZ。

网友:
这个跳变完全正常。
正是因为这个跳变,信号源才会在每个周期对LCR回路补充能量(两次),使谐振保持等幅,否则将是衰减振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跳变完全正常。
正是因为这个跳变,信号源才会在每个周期对LCR回路补充能量(两次),使谐振保持等幅, ...

老师,RLC串联电路加入正弦波信号源与加入方波信号,电路该怎么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RLC串联电路加入正弦波信号源与加入方波信号,电路该怎么分析?

把非正弦周期信号分解成各次谐波成份(傅立叶展开),分别计算,然后叠加。
之所以可以叠加,因为RLC谐振电路是线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