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板卡的插芯要怎么画??

楼主:
求教!

网友A:
记得上次在论坛里有看到坛友分享制作方法。你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上次在论坛里有看到坛友分享制作方法。你可以搜索看看。

好的,谢谢!

网友:
参考金手指的画法
主要是做成一个元器件封装的形式

网友:
楼主称之为“插芯”的这个应该叫金手指,我自己也没画过。但是确定的是要根据规格书画成一个封装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