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水灯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fr5969 launchpad
自己编的程序如下,不知道为啥一直不行,外接的led灯一点反应也没有,用的ccs6

#include

/*
* main.c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M5CTL0 &= ~LOCKLPM5;
    P1SEL1=0x00;
    P1SEL0=0x00;
    P1DIR=0xFF;
    while(1)
    {
        P1OUT|=BIT3;
        __delay_cycles(8000000);
        P1OUT&=BIT3;
   __delay_cycles(8000000);
        P1OUT|=BIT4;
        __delay_cycles(8000000);
        P1OUT&=BIT4;
   __delay_cycles(8000000);
        P1OUT|=BIT5;
        __delay_cycles(8000000);
        P1OUT&=BIT5;
   __delay_cycles(8000000);
    }

    return 0;
}
万分感谢!

网友:
注意这种语句的写法:P1OUT&=BIT3; 这是错误的,正确的是:P1OUT &= ~BI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