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学习笔记-启动过程

楼主:
1.DSP reset后运行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0x3FFFC0
2.仿真器烧写程序的步骤是?
  根据cmd文件把程序烧到指定位置,然后执行。
3.DSP的Flash启动过程是什么?
首先硬件配置GPIO84~87上拉为1,即处于Flash启动过程。当DSP复位后,会从复位向量0x3FFFC0处取得复位向量,并跳转到InitBoot处开始执行,InitBoot会读GPIO84~87的值发现全为1判断为Flash启动方式。然后会跳到0x33FFF6处执行。在CCS5.2工程的cmd文件中有如下代码:
MEMORY
{
PAGE 0 :
BEGIN : origin = 0x33FFF6, length = 0x000002 /* Boot to M0 will go here */
...
SECTIONS
{...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
即表示把codestart段放到0x33FFF6位置处,文件“DSP2833x_CodeStartBranch.asm”中有codestart段的定义,实际上codestart段只是包含了一个跳转指令,是程序跳转到_c_int00处,_c_int00在boot.asm in RTS library中有定义,_c_int00的代码最终会调用c的main函数,之后就是main函数的执行。
总的就是:Reset(0x3fffc0)—>initBoot()—>判断启动方式—>codestart(0x33fff6)—>_c_int00—>main函数

4.F28335如何烧写代码到flash中并运行?
首先使用添加C:\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33x\v133\DSP2833x_common\cmd\F28335.cmd。此文件即为配置代码到flash中的TI官方配置文件。
然后参考C:\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33x\v133\DSP2833x_examples_ccsv4\flash_f28335。添加以下代码: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将一些在内存中运行的代码从flash复制到内存中,然后程序才能正常运行。
5.写好的代码再ram中能正常运行但是烧写到flash中后,函数DSP28x_usDelay()不能正常运行为什么?
因为在DSP2833x_usDelay.asm中有.sect "ramfuncs",即把该函数定义在段"ramfuncs"中, 而此段需要在内存中运行,故需要使用函数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将ramfuncs段复制到内存中然后运行。只算以这样设计是因为函数DSP28x_usDelay()精准运行对运行速度有要求故必须放在段"ramfuncs"中。参考:链接地址
6.cmd中以下代码如何解释?
ramfuncs : LOAD = FLASHD,
RUN = RAML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第1行表示该段的装载在PAGA0的FLASHD中
第2行表示该段的运行地址在PAGE0的RAML0中
LOAD_ START(_RamfuncsLoadStart)令编译器创建了一个变量RamfuncsLoadStart,该变量指向段ramfuncs的装载地址的首地址(LOAD_ START为编译伪指令,请见CCS的帮助文档);
LOAD_ START(_RamfuncsLoadEnd)令编译器创建了一个变量RamfuncsLoadEnd,该变量指向段ramfuncs的装载地址的末地址(LOAD_ END为编译伪指令,请见CCS的帮助文档);
LOAD_ START(_RamfuncsRunStart)令编译器创建了一个变量RamfuncsRunStart,该变量指向段ramfuncs的运行地址的首地址(LOAD_ START为编译伪指令,请见CCS的帮助文档);
从第1和2行可以看出,段ramfuncs中的函数DSP28x_usDelay()的装载地址和运行地址是不同的,本程序中装载在Flash的块FLASHD中,而在SARAM L0中运行,这只是目标,实际运行时DSP并不会自动将Flash中的代码拷贝到SARAM中,因此需要手动添加代码来完成。
在C函数中,为了使用变量RamfuncsLoadStart、RamfuncsLoadEnd和RamfuncsRunStart,必须先声明,本工程在文件DSP2833x_GlobalPrototypes.h中做了如下声明: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在Main.c中,使用MemCopy()函数将段ramfuncs中的函数DSP28x_usDelay()的代码从装载地址RamfuncsLoadStart—RamfuncsLoadEnd拷贝到RamfuncsRunStart开始的SARAM空间中。之后在程序运行时,只要调用DSP28x_usDelay()函数,都会自动地指向SARAM中相应的函数入口地址,这一点是自动完成的。MemCopy()函数原型在MemCopy.c中,DSP2833x_GlobalPrototypes.h声明。
7.如何将一个函数放到ram中运行?
参考TI公司头文件中自带InitFlash函数,这些函数会以CODE_SECTION申明。如:#pragma CODE_SECTION(InitFlash, "ramfuncs");

其他:
1、一个完整的工程包含的文件
CCS建立一个完整的工程,至少需要以下4个文件:
1)存储器分配cmd文件:cmd命令文件是用来分配存储空间的。
2)C语言系统库rts2xx.lib:rts2xx.lib是C语言系统库,包含了编译器提供的所有功能:
    ①初始化C语言环境(入口地址是_c_int0)
    ②设置堆栈
    ③提供标准的c语言函数库。
3)包含main函数的c源文件:有且只有一个包含main函数的c源文件,系统库初始化完毕后就把控制权交给main()函数了。
4)矢量跳转表asm汇编文件:矢量跳转表文件,通常是汇编文件(asm)形式,此文件需要准确的定位在程序的起始地址,其内容是汇编语句中的无条件跳转语句“B”。
2、DSP启动过程理解
入口函数地址最终跳到code_start函数(参见DSP280X_Codestartbranch.asm文件)。

--------------------------------------------------------------------------
|.sect"codestart" |
|code_start: |
   |.ifWD_DISABLE == 1 |
   |     LB wd_disable       ;Branch to watchdog disable code |
  | .else |
  |      LB_c_int00         ;Branch to start ofboot.asm in RTS library |
   |.endif   |

|;end codestart section |
        ---------------------------------------------------------------------------

上述这个段,根据引导空间不同,被cmd分配在不同的地址:
ram引导:
   BEGIN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0x000002
flash引导: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而_c_int00这个函数,具体代码找不到,该函数应该放在rts这个库中,这个函数_c_int00应该是C初始化代码的入口地址,在你用C编程的时候,DSP需要执行一段C运行支持库代码以完成C运行环境的初始化,_c_int00就是这段初始化代码的入口地址。执行完初始化代码后,库代码会自动跳到main函数继续运行。
完成的内容有:c_int0函数进行以下工作以建立C运行环境:为系统堆栈产生.stack块,并初始化堆栈指针。
从.cinit块将初始化数据拷贝到.bss块中相应的变量。调用main函数,开始运行C程序。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竟然沉了,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