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教学嵌入式Linux】第十二集

楼主:
第12课:制作启动LOGO画面
(一)方法一
1.在Ubuntu中安装如下软件
sudo apt-get install netpbm
2.进入内核目录
Kernel_smdkv210/drivers/video/logo
删除文件logo_linux_clut224.c
删除文件logo_linux_clut224.ppm
3.制作好一张linuxlogo.png格式的图片
4.使用如下命令将格式转换
#pngtopnm linuxlogo.png>linuxlogo.ppm
#pnmquant 224 linuxlogo.ppm>linuxlogo224.pnm
#pnmtoplainpnm linuxlogo224.pnm>logo_linux_clut224.ppm
5.重新make即可
(二)方法二
1.将一张图片拷贝到Linux目录下
2.安装GIMP
4.另存为
5.将生成的logo.ppm拷贝到kernel/drivers/video/logo目录下
6.删除所有logo_linux_clut224开头的文件
7.将logo.ppm改名为logo_linux_clut224.ppm
8.然后重新编译内核即可

网友:
汇总帖在此:

【从0教学嵌入式Linux】——by babyking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1139&fromuid=536508

网友A:
方法一的第四步有个错误,
#pnmquant 224 linuxlogo.pnm>linuxlogo224.pnm
应该是
#pnmquant 224 linuxlogo.ppm>linuxlogo224.pn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的第四步有个错误,
#pnmquant 224 linuxlogo.pnm>linuxlogo224.pnm
应该是
#pnmquant 224 linuxl ...

十分感谢能指出我得错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