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调外设ADC遇到的问题

楼主:
用MSP430F5529的SPI模块调试外设ADC,在程序中加入时钟设置的一段程序后,时钟信号线不能产生时钟,去掉之后又能正常产生。

UCSCTL3=SELREF_2;//设置FLL的参考时钟源为REFO
// UCSCTL4 |=SELA_2;//设置ACLK为REFO
// UCSCTL0=0x0000;
// //测试晶振是否失效,并清除故障失效标志位
// do
// {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SFRIFG1 &= ~OFIFG;
// }while(SFRIFG1&OFIFG);
// __bis_SR_register(SCG0);
// UCSCTL1= DCORSEL_7;//设置主频
// UCSCTL2 |=731;
// __bic_SR_register(SCG0);
// __delay_cycles(250000);

以上是我的时钟设置程序,请问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731?十进制?还是0x731?还是0731?
// UCSCTL2 |=731;
一行一行注释,看看哪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