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的萌新 问问题 关于超声波模块 求解答

楼主:
我正在调试超声波模块,希望通过模块感应距离变化,再将距离输出到 12864显示屏上,不过开启电源一段时间后,程序卡死,即12864上的显示距离不在变化,除去硬件问题,还有什么可能的因素,求解答,谢谢。

网友:
顺便写个LED一直让闪,看看是不是程序死了?如果没有,那就是看你模块方面的代码 是不是存在什么bug

网友:
“12864上的显示距离不在变化”,仅这句话很不好判断,楼主看问题没有抓住关键。

12864一般为表态驱动,“显示距离”不变化时,可以是单片机没更新数据,也可以是LCD和MCU分开了。

网友:
排去硬件的问题,那就是软件的问题了,通过你的描述,还是要着重去检查一下你的代码,像楼楼上说的,让一个LED灯一直闪烁,看看12864没反应的时候LED还在不在闪烁,用来判断程序是不是死机或者跑飞了

网友:
加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