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误区,你中枪了吗

楼主:
中枪1:“高速CAN速度降下来,就能接低速CAN。”
解释:高速CAN和低速CAN的差别,不仅是速度,还有物理的电气特性不一样,最起码电平就不一样。

中枪2:“低速CAN坏了一根线,也能通信,所以就是Single wire CAN。”
解释:低速CAN用的是ISO 11898-2,
          Single wire CAN用的是SAE J2411协议,市面上用的最多的就是通用汽车GM-LAN。

中枪3:“用CAN就带网络唤醒和睡眠功能”
解释:物理层上,就不是所有的CAN transceiver IC 带这号功能,
          就算带了,电路和上层软件不把功能做进去,也不能支持。

中枪4:“A车的高速CAN跟B车的高速CAN速度一样”
解释:高速CAN只是统称,是个速度范围值[125 k, 1M]bit/s,不是一个具体速度值。

本人总结,如有笔误,请拍砖!!

网友:
中枪5:“CAN有消息ID总裁,所以小ID就能优先大ID发”
解释:如发送的bit时间是绝对一样的,这个是对的。
      如果大ID的数据已经在发了,就算小ID优先级高,也要等大ID发结束了才能发。

中枪6:“CAN transceiver IC都是一样的”
解释:高速CAN,低速CAN,还有Signle wire CAN的物理层IC,即CAN transceiver IC都是不一样的。

中枪7:“是个CAN transceiver,就能用”
解释:每家整车厂商,都有自己认可的CAN transceiver IC列表,上面的黑名单,不乏知名的IC

中枪8:“A品牌的500k bps高速CAN,和B品牌的500k bps能通信”
解释:不行啊,1配线长度的定义不一,物理采样点就不一,
     2,CAN的消息ID和信号,都是个品牌厂商独立指定的,直接接不能通信。

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
又中枪1:“汽车的诊断就是读汽车故障码”
解释:来医院来说,不仅是看病,还有挂水,手术啊,割瘤啊,换设备啊,。。
     汽车的诊断也一批协议,可以把它理解成ECU的后门协议,后门协议能干什么想想都知道啦。
     具体以后专门说。

又中枪2:“同品牌汽车的诊断协议一样”
解释:社会在发展,汽车公司也在进步,协议更是这样,也在修改完善。

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
文章很精彩,解释了,我们的很多误区,值得收藏,谢谢

网友:
补枪1:
今天收到,对接设备的ECU,一看引脚,“CAN L1, CAN H1, CAN L2, CAN H2”,
直觉告诉我们,和xx ECU一样,高速CAN,低速CAN。
发邮件问了下,都是高速CAN,而且一模一样,原来是物理冗余。
又学习了

网友:
补枪2:“A发CAN消息送CAN总线,B发了ACK,就说明是 B要收A的消息”
解释:CAN的数据连接层,即报文层的ACK,只是协议规定,帮助其他ECU发小修,走完个流程罢了。
         所以B给A发了数据连接层的ACK,不代表B就是要A的消息。
         例如:总线上有100个人,100个人都起床了,有1人发消息,就有99人发ACK,要不要不管,发ACK帮助他ECU走流程

网友A:
总结的很有道理!我们公司的很多人,总是把CAN总线唤醒和休眠功能放在一起,脱口而出,感觉好像很正常的功能一样。其实是需要软硬件支持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很有道理!我们公司的很多人,总是把CAN总线唤醒和休眠功能放在一起,脱口而出,感觉好像很正常的功 ...

wu_zhjun,你好,谢谢灌水。
,装了CAN transceiver, 只是实现了一小步,其他协议上写的都是要一个一个实现的。
你们做车载什么部分啊。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学习了  很实用

网友:
额 知道的 都招供了
如果有遗漏,敬请补充,谢谢

网友:
你的文章都很博学。而且白话的很逗!哈哈

网友:
通俗易懂,非常形象。

网友B:
中枪8,这个要区分的,CAN报文分为点对点和广播两种方式,对于点对点的通讯,只有指定ID才能收到特定ID发送的报文,而广播则不同,只要挂在总线上,波特率一直,CANH、CANL线长、终端电阻匹配好就可以通讯的,比如:我们用周立功的USBCAN进行控制器CAN通讯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枪8,这个要区分的,CAN报文分为点对点和广播两种方式,对于点对点的通讯,只有指定ID才能收到特定ID发送 ...

光消息层看完全正确,

中枪8,说的是物理层,物理采样点 都是 按车企指定的设计和测试来的,各个企业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消息层看完全正确,

中枪8,说的是物理层,物理采样点 都是 按车企指定的设计和测试来的,各个企业 ...

楼主对 CAN NM有了解么?可以介绍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对 CAN NM有了解么?可以介绍下么?

CAN NM,
一般指的是唤醒和睡眠
除了唤醒和睡眠,还有送收报文的管理,送收使能控制

网友:
菜的抠脚,扫盲级别的误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AN NM,
一般指的是唤醒和睡眠
除了唤醒和睡眠,还有送收报文的管理,送收使能控制

楼主用过CANStress么?
如果CANStress 发送0xAA 干扰发送节点的0x55,那么总线上回显示0xAA,还是只会显示CAN 发送节点发送的
error flag?(0xAA MSB bit =1 干扰了0x55 MSB bit =0 ->Bit error)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过CANStress么?
如果CANStress 发送0xAA 干扰发送节点的0x55,那么总线上回显示0xAA,还是只会显示 ...

CAN Stress, 是可以指定对特定CAN ID进行干扰,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原来的好的被破坏,出error frame,
反复干扰达到一定次数,就是让受干扰节点检测到bus off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N Stress, 是可以指定对特定CAN ID进行干扰,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原来的好的被破坏,出error frame,
...

@5525, 可能我没问清楚;我想问的是当CAN Node 发送数据位为0 ,(CAN stress 发送干扰 0xAA),
被干扰成1,那么CAN node tx 发送error flag, 此时总线上呈现的是error flag ,还是CAN stress 发送的干扰数据
0xAA?

网友:
大神666666,学习了

网友:
能用简洁明白的大白话说清楚一个事情,说明是真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