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8把swim口设置为普通IO口后,无法再连接,要怎么才能改回来啊

楼主:
1芯积分

求助,stm8把swim口设置为普通IO口后,无法再连接,要怎么才能改回来啊我在IAR 里写的这个代码CFG->GCR |= CFG_GCR_SWD;/*disable SWIM interface*/

网友:
重新烧写正常程序,手册中上电复位后,SWIM复位,并且进入它的OFF模式。  1. OFF:在此模式下,SWIM引脚一定不能在应用中用作I/O口。等待SWIM入口序列(entry sequence)或者应用软件打开I/O模式。  2. I/O:软件应用程序设置内核配置寄存器(CFG_GCR)的SWIM禁能位(SWD)(SWIM disable),可以进入此状态。在此状态下,用户应用程序可以使用SWIM引脚作为标准I/O引脚,仅有的缺陷是无法使用该引脚的内置(bulit-in)调试功能。一旦复位(In case of a reset),SWIM重新返回OFF模式。 3. ACTIVE:当处于OFF状态,SWIM引脚检测到一个特殊的序列,可以进入此模式。在此状态下,通过SWIM引脚,主设备工具使用3个命令去控制STM8。(SRST System Reset,ROTF Read On The Fly,WOTF Write On The Fly)  注意:请注意,SWIM可以被设置为Active,而且可以在设备处于复位状态(NRST引脚被强制拉低)时进行通信。

网友:
只能复位的时候选择从内部启动,擦除程序。然后在你的程序中修改后再调试。

网友:
最简单有效的措施 将RST强制拉低 仿真器应该可以和MCU进行通信了 然后直接用IDE download  下载瞬间将RST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