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放大器设计

楼主:
电压源信号,内阻100kΩ,最大幅值为5mV,频谱范围为80-100MHz。电压输出,当输入最大幅值时,输出幅值2V。
要求:设计放大电路
(老师让我们自己找器件,新人有些懵逼,求大神解救,儿童节拯救小盆友活动!!)

网友A:
自己看看OP AMP把,再装个LTSpice免费的,做做模拟看看效果。
会有惊喜奥

网友B:
电压源信号,内阻100K?
这电压源的内阻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C:
OP放大电路设计,这本书中看吧,日本人写的,很经典的一本书。里面应该有你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OP放大电路设计,这本书中看吧,日本人写的,很经典的一本书。里面应该有你需要的。

好的,谢谢了~~白天在校区,没能及时答谢,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看OP AMP把,再装个LTSpice免费的,做做模拟看看效果。
会有惊喜奥

收到,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源信号,内阻100K?
这电压源的内阻是不是有点大??

[尴尬]

网友D:
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源信号,内阻100K?
这电压源的内阻是不是有点大??

是电压源信号,不是电源内阻,100K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就可以吧???????、

是的,但是老师说BJT搞的电路不是稳定之类的吧啦吧啦吧啦的一堆,让我们用使用运放来算...自己选取运放,自己设计电路...

网友:
再次感谢楼上解答的大大们...十分感谢!!

网友:
用OP07或者LM358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