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采集上位机实时显示

楼主:
求助!要用pic18单片机做一个数据采集卡,要达到5KHz的采样频率,现在就想如果用串口通信上传的话,20MHz的晶振,波特率最多也就能到9600,太慢了。算了一下如果串口通信实时显示,波特率起码也得到100K。请问有其它方法吗?譬如如果用USB通信,C#开发上位机的话可行性高吗?

网友A:
波特率为什么最大9600?115200跑不起来吗

网友B:
达到这个速度PIC18估计有困难,PIC24/33等16位或32位的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为什么最大9600?115200跑不起来吗

到9600误码率就已经很高了,之前做的非实时通信,看到波形就有点不对了

网友C:
USB采集 上位c#显示 这个没问题 就是系统会拉的大,需要多花时间搞。其他可选的余地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采集 上位c#显示 这个没问题 就是系统会拉的大,需要多花时间搞。其他可选的余地很多啊。

嗯,就是考虑到USB通信又要花一段时间去学,请问现有硬件可以吗?pic18f4580与上位机串口通信达到5KHz采样频率的实时显示波形,还是要像楼上说的换单片机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达到这个速度PIC18估计有困难,PIC24/33等16位或32位的才可以。

看了下pic24的单片机好像可以,但是有一个关于它误码率计算的疑问,资料里是这么写的 这样算的话岂不是取决于UxBRG的精度了,譬如波特率设置成250K的误码率就是0了,而240K的就是4.7%,甚至说9600的误码率都不会是0,是我理解公式有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pic24的单片机好像可以,但是有一个关于它误码率计算的疑问,资料里是这么写的这样算的话岂不是取 ...

串口通信是允许有一定误差范围的,不超过2%就可以稳定的通信,不用太担心。主要是PC端波特率不能随意设置,只有那么几个频率。用USB速度要快一些,但是编程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通信是允许有一定误差范围的,不超过2%就可以稳定的通信,不用太担心。主要是PC端波特率不能随意设置 ...

嗯,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
之前对波特率的理解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