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作为开关控制有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
mos 作为PWM开关控制有刷电机的问题,电流大约10A,电机两端接SS34,开关频率1K,MOS温热,二极管 很 热甚至脱焊,为什么?

网友:
怎么改进

网友:
,是不是电流大了?多个SS34并联分流。

网友A:
这个SS34能串电阻限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SS34能串电阻限流吗

不能。
如果该二极管串联电阻,MOS管将承受更高的电压,可能损坏。
老老实实换更大电流的二极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
如果该二极管串联电阻,MOS管将承受更高的电压,可能损坏。
老老实实换更大电流的二极管吧。

换了个SS54,运行了一会温度也挺高的,不过 没SS34热,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换大电流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个SS54,运行了一会温度也挺高的,不过 没SS34热,这是什么原因呢?

没找到SS54资料。
估计和SS34类似,是萧特基二极管,最大持续电流5A。
萧特基二极管的管压降乘以电流,为该管耗散的功率。据首帖,电流大约10A,那么耗散功率可能达到3~5W,不热才不正常。
一般情况,功率耗散达到2~3W,应该加散热器。

网友:
二极管 很 热甚至脱焊?
测量一下多少温度,功率不够是主因

网友:
换高速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