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节能灯

楼主:
 同事用来做补光灯的,突然不亮了,好奇拆开看看
大家最近都拆过什么呢? 欢迎发上来分享啊

用银行卡代替翘片打开了外壳,为了方便拆解核心部分剪断了连线

内部有一点变压器烧焦的味道,外观看不出什么
难道是变压器烧坏了?
你觉得呢?

这个像电子管的东西是保险吗?

背面

像冰淇淋不

网友A:
先量量是保险丝烧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量是保险丝烧了不

保险丝没烧,量了

网友:
以前拆了好多节能灯头,也没发现有什么用处

网友:
这个节能灯好高级,这些电路板是干嘛的呢?

网友B:
有一个碳膜电阻外表受损,会不会是烧坏了,测量一下啊。有没有糊了的味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碳膜电阻外表受损,会不会是烧坏了,测量一下啊。有没有糊了的味道?

确实是那个问题,味道就是那里散发的

网友D:
像电子管的东西是氖泡或启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电子管的东西是氖泡或启辉器。

那货是保险丝,电子镇流器是没有启辉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那个问题,味道就是那里散发的

还要测测开关管是不是烧了。

网友E:
楼主的朋友看来是玩摄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朋友看来是玩摄影的。

呃,是我自己拍的
就是好奇拆开想看看是哪里坏了,同事说这个很便宜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呃,是我自己拍的
就是好奇拆开想看看是哪里坏了,同事说这个很便宜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你在楼主帖里说是“做补光灯”的,150W的节能灯很亮了,一般室内照明用不到,但摄影灯具里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在楼主帖里说是“做补光灯”的,150W的节能灯很亮了,一般室内照明用不到,但摄影灯具里常用。

对对对,我看错了
他是摄像兼摄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在楼主帖里说是“做补光灯”的,150W的节能灯很亮了,一般室内照明用不到,但摄影灯具里常用。

我们车间我全部用的200W的节能灯,外面罩一个工矿灯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电子管的东西是氖泡或启辉器。

@chunyang 版主说的对,这个整个电路其实就是一个电子镇流器,启动的时候产生高压把灯管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车间我全部用的200W的节能灯,外面罩一个工矿灯罩

呵呵,车间不同,房子的高度、面积差远了,200W的节能灯都得大量安装,或者使用大量LED灯带。

网友:
这个节能灯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