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226可否测试负压电流?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mA档的电流计,突然发现ina226无法测量负压下的电流?请问ti的工程师有没有办法用ina226测量-5供电电路中的电流,同一个电路中还包括5V供电的电流

网友:
手册标题写的是双向的,但是在里边找了好多遍也没找到在哪有关于双向的内容

网友:
这个INA226是可以检测负电流的。正电流分流器采样值<=0x7FFF,负电流值为正值的补码形式表示,即>=0x8000。你只需改变电流的方向,通过判断分流器采样值即可判断正向负向电流。你可以参考INA226的数据手册,里面写的很明白。

网友:
数据手册上给的是 双向,也就是说正负电流都可以测。

网友:
各位大神们,小弟用到INA219,读出来的值都不知道是什么,有点乱,能指点一下吗,先谢谢了。
                OLED_Number_Bit(0,0,INA219_ReadReg(0x00),8);
                OLED_Number_Bit(0,1,INA219_ReadReg(0x01),8);
                OLED_Number_Bit(0,2,INA219_ReadReg(0x02),8);
                OLED_Number_Bit(0,3,INA219_ReadReg(0x03),8);
                OLED_Number_Bit(0,4,INA219_ReadReg(0x04),8);
                OLED_Number_Bit(0,5,INA219_ReadReg(0x05),8);
以上为读出6个寄存器的值,,而且01,23,45,数据一样,请大神们指点下,小弟QQ:12516709。

网友:
我测量出来的负电流值全部是65535(不论电流大或小,只要是负电流就是这个值),不知是哪里有问题,正向电流测试OK,这个是哪里的问题,有没有碰到过的,搞了两三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