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的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
        本人现在使用无刷直流电机进行伺服控制,发现带有霍尔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直流电机在使用时会出现按步数走时会有在摩羯状态下电机力气大,在某些状态下电机力气小。是霍尔位置检测的问题还是转子停止位置的问题。是因为霍尔安装时位置有偏差吗还是转子停在了霍尔换相处。

网友A:
快速的情况下正常,而低速的情况感觉不可控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速的情况下正常,而低速的情况感觉不可控对吧?

恩恩,连续的状态下正常,一旦将一步设定为一起一停,就会出现时而力气大,时而力气小。而且每次到cap状态为5时,就会出现无法进入下一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恩,连续的状态下正常,一旦将一步设定为一起一停,就会出现时而力气大,时而力气小。而且每次到cap状 ...

这个是无刷电机的一个通病,低速起步都是很费劲的,不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无刷电机的一个通病,低速起步都是很费劲的,不好调

     确实是,给力矩给小了启动不起来,给大了就不能立即停止。

网友:
DSP  FPGA 伺服系统技术方案转移
产品特性:
超高响应性能,在线实时检测负载惯量,随时调整增益特性
电流前馈控制,加速度前馈控制:高响应
自动调整增益,在线实时检测负载惯量:设置简便
多种反馈接口:17位串行编码器,2500P/R编码器,旋转变压器
从而明显地提高定位精度及低速性能
具有扩展模块接口,可以选配Profibus总线通信模块。
支持的现场总线:CAN、profibus、Modbus。
用于高速驱动各种机械的进给轴
编码器
增量省线型:2500P/R
增量式编码器:131072P/R
绝对值编码器:131072P/R
旋转变压器
用途实例:
贴片机
印刷电路板打孔机
机械手
搬运机械
食品加工机械
纺织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