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使用问题

楼主:
           如图,3,5脚是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我接通S1的时候,线包得电,3,5脚接通,给后级电路供电,断开S1的时候,3,5脚断开,后级电路断电。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有时候断开S1, 3,5脚依然闭合,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系统用的是电池供电,用的+24(18-36)V这个网络标号,+24V这个网络标号给后级DC-DC模块供电。

网友:
如果“有时候”是这样的话,或可怀疑是焊接后清洗时不慎让脏的清洗液渗入了继电器,导致切换机构时而被粘住不灵活。

网友:
找找看是不是S1烧坏了。

继电器的线圈,相当于一个电感,在S1接通时,电路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当S1断开时,电感两端将产生高压,因为它所在的回路没有任何其它元件,这时的高压就无处泄放,从而使S1打火,而烧坏S1。

网友:
除楼上二位所说,还有可能是继电器触点因火花或者电弧而粘连。
劣质触点容易发生这类问题。

网友A:
我那个S1实际中用的是一个跳线帽,所以应该不会出现损坏的问题。
但是出现关不断这种情况是在系统工作一段时间后才会发生的,所以我也觉得有可能是线圈中的能量无处泄放导致的。
我现在考虑如果我给S1并一个电阻的话,问题会不会解决。

网友:
我觉得先从最基本的检查,往往错误就发生在很基础的问题上。首先检查下继电器触点公共端有没有接错,或者有没有接到常闭触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S1实际中用的是一个跳线帽,所以应该不会出现损坏的问题。
但是出现关不断这种情况是在系统工作一 ...

“我现在考虑如果我给S1并一个电阻的话,问题会不会解决。”
S1两端并联电阻,无助于线圈中的能量释放。

网友:
断电先用万用表量测下(就蜂鸣器的那个档),确定下是不是还是这样。有可能坏了还是怎么了,还要看这个继电器的规格是不是能承受你的24v

网友:
如果S1是跳线,它的通断是明确的。是可以看到的。如果它不短路,就应该检查一下其它地方是不是短路了。

如果没有任何除继电器外的元件或连线有问题,那么肯定是继电器烧坏,继电器线圈及衔铁可能因为热的原因使其活动不畅 -------   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热。

要处理这个原因,可以限制线圈的最大电流,如加入恒流控制,或给稍低的电压。

网友:
HF118F -024------  从型号上看,它应该是24V工作的,楼主要在18至36V工作,显示不加其它控制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