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可以刷成J-Link了

楼主:
https://www.segger.com/jlink-st-link.html

Converting ST-LINK on-board into a J-Link
Firmware for ST-LINK on-board
SEGGER offers a firmware upgrading the ST-LINK on-board on the Nucleo and Discovery Boards. This firmware makes the ST-LINK on-board compatible to J-Link OB, allowing users to take advantage of most J-Link features like the ultra fast flash download and debugging speed or the free-to-use GDBServer.
Features
  • Fully compatible to and same features as J-Link OB
  • Wide range of IDEs are supported
  • Virtual COM port (VCOM) support

网友:
任何Nucleo开发板的STLink都可以吗?

网友:
不是,任何,segger官网罗列了一些Nucleo开发板,我一直在用。。。

网友:
这是个好消息。

楼主先行一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搞,

网友:
补充一下,这些板子可以:
    NUCLEO-F030R8
    NUCLEO-F031K6
    NUCLEO-F042K6
    NUCLEO-F070RB
    NUCLEO-F072RB
    NUCLEO-F091RC
    NUCLEO-F103RB
    NUCLEO-F207ZG
    NUCLEO-F302R8
    NUCLEO-F303K8
    NUCLEO-F303RE
    NUCLEO-F303ZE
    NUCLEO-F334R8
    NUCLEO-F401RE
    NUCLEO-F410RB
    NUCLEO-F411RE
    NUCLEO-F429ZI
    NUCLEO-F446RE
    NUCLEO-F446ZE
    NUCLEO-F746ZG
    NUCLEO-L031K6
    NUCLEO-L053R8
    NUCLEO-L073RZ
    NUCLEO-L152RE
    STM32F0308-DISCO
    STM32F0DISCOVERY
    STM32F3348-DISCO (32F3348DISCOVERY)
    STM32F3DISCOVERY
    STM32F407G-DISC1 (STM32F4DISCOVERY)
    STM32F411E-DISCO
    STM32F429I-DISCO
    STM32F469I-DISCO
    STM32F746G-DISCO
    STM32L0538-DISCO (32L0538DISCOVERY)
    STM32L100C-DISCO
    STM32L476-DISCO

网友A:
STLINK是公开的。如果JLINK再公开固件,是不是说jlink就公开了?

网友B:
这个算是ST和segger合作搞的?这样st-link能用来调试其他厂商的芯片吗?

网友:
这个牛了,Nucelo的板子上的固件可以用Jlink的固件了。这样Nucelo的板子上的stlink就是Jlin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好消息。

楼主先行一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搞,

很简单,按照步骤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LINK是公开的。如果JLINK再公开固件,是不是说jlink就公开了?

不会公开jlink固件的。破解也只有老版本的二进制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是ST和segger合作搞的?这样st-link能用来调试其他厂商的芯片吗?

不能,只能ST的。

其他家的,比如NXP的LPCXpresso、FREESCALE的FRDM上面的PE-Micro调试器,等等都有JLink的固件。

最通用的是那个JLink-OB,山寨一个也很容易,成本低。

网友:
Limitations
The firmware making the ST-LINK on-board J-Link compatible has some limitations in contrast to an original, industry leading SEGGER J-Link:
May be used with ARM based ST devices only
Only debugging on evaluation boards is allowed. Debugging on custom hardware is not supported and not allowed
No production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Unlimited breakpoints in flash available for evaluation only
No support is given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只能ST的。

其他家的,比如NXP的LPCXpresso、FREESCALE的FRDM上面的PE-Micro调试器,等等都有JL ...

平常用的都是ST-Link,对JLink没什么了解,那这么一搞,只能是拥有了JLink的一些特性,还是只能调试ST的芯片,那还是继续用着ST-Link吧

网友:
“The firmware is for use with evaluation boards only. It is not for use with custom hardware.”

那我想用discovery板子上的st-link去下载调试自己的板子就不能了。

网友:
还是只能调试ST的,那刷了不是扯淡吗?

网友:
jlink功能非常强大!试了两块意法半导体板子,可以刷固件,操作
简单,确实不支持其它公司板子。

网友:
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啊!

网友:
有没有老哥自写协议做个下载器的就是usb到jtag的一个转换,研究了一下,发现做下载器的都是大厂,个人就是模仿硬件然后用大厂固件做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