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AR有些语句不执行?

楼主:
为什么?

网友:
哪些语句没执行?举个栗子?

网友A:
只执行第一个IF语句,别的都没有执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执行第一个IF语句,别的都没有执行

娘娘,IF条件不成立,就不会执行么。。。。执行第一个if,说明条件刚好满足,所以第一个执行了。其他的if语句的条件不满足就不执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娘娘,IF条件不成立,就不会执行么。。。。执行第一个if,说明条件刚好满足,所以第一个执行了。其他的if ...

NONONONO

网友:
只有这几条语句,不能执行,我只能这么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