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能实现网络标号指示页的功能么?

楼主:
如上图,,LED1 后面有个5代表连接到第5页

如上图,,LED1 后面有个2代表连接到第2页

Altium 能实现网络标号指示页的功能么?

网友A:
这个页码是哪里来的,转PDF后的页码?
AD软件提供了6类网络标识:Net Label(网络标号),Port(端口),Sheet Entry(图纸入口),Power Port(电源端口),Hidden Pin(隐匿引脚)、Off-sheet Connector(图纸外连接符)

网友B:
可以的。你看如下的图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你看如下的图就明白了

你好,你这个是自己添加的啊?不能软件生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页码是哪里来的,转PDF后的页码?
AD软件提供了6类网络标识:Net Label(网络标号),Port(端口),Sheet ...

不是,应该是软件生成的,当然我这份不是用AD生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这个是自己添加的啊?不能软件生成?

好像不能吧。我还没碰到过,软件自动生成的呢。。。o(∩_∩)o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应该是软件生成的,当然我这份不是用AD生成的?

“应该是软件生成的”?
AD 可轻松生产PDF,但网络标号指向页码,表示没搞过,望楼主弄好后,记住给大家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能吧。我还没碰到过,软件自动生成的呢。。。o(∩_∩)o 哈哈

cadence 可以 ,pad可以

网友A:
这功能AD的新版本16---19这几个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功能AD的新版本16---19这几个是否可以

首先需要编译原理图,然后确保原理图设置如下:

在工程上右键设置项目的Option参数

然后再按照下图添加,即可

网友:
自从AD的网络标号能够在整个工程中有效后,我就没有用过离图符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