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用继电器?

楼主:
继电器有5v,12v,24v等等,请问依据什么才能选用合适?谢谢!

网友A:
触点容量,这是必须考虑的。也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工作电压,要根据系统的电源,选择一致的就好。

当然,还有其它参数,虽然不重要但也必须考虑,象结构什么的。

网友B:
你说的电压是继电器的工作电压,是你设计用多大电压控制继电器;
还有就是触电的切换电压和电流即你想控制的电路工作电压和电流;
还有继电器的吸合电流和释放电流,你可以网上搜搜多了解下,你就会选了

网友C:
继电器的吸合电流也要考虑
和触点切换电压,电流即继电器允许加载的电压和电流,使用时不要超过,不然容易损坏触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点容量,这是必须考虑的。也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工作电压,要根据系统的电源,选择一致的就好。

当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的吸合电流也要考虑
和触点切换电压,电流即继电器允许加载的电压和电流,使用时不要超过,不然容易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电压是继电器的工作电压,是你设计用多大电压控制继电器;
还有就是触电的切换电压和电流即你想控制 ...

谢谢!

网友: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吸合电流和释放电流,触点容量,这些都必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