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模拟的方向盘

楼主:
你们说,这种方向盘跟上位机的通讯方式是怎么样的,当然我说的不是说它是USB通讯这么简单。我个人觉得,他跟键盘上按←→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转动的角度跟游戏里的好像蛮对称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转动时输出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后发送给上位机

网友:
那个东西传送的相当于直接就是角度值,一般都有一个工具软件,可以看每一个按键的状态和转动的角度。

网友:
对楼上 石玉,wangjiafu1985 的说法表示赞同。
模拟器作为下位机,主要是模拟操作,人的操再快,也不到哪里去,(打过war3的都是知道,微操作能一分钟也就200)
和上位记得用什么协议的话,用串口就够了,方便连接用USB。

真车里面也有类似的应用,保留机械的感觉,后面是数字传送。

网友:
原理就和手柄上的摇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