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导入brd文件出错

楼主:
ad13导入brd文件时到这一步就不动了,求解。

网友:
可能是格式不兼容,换AD版本试试,比如AD14
但不保证成功,两个软件导入导出总要折腾

网友A:
之前也有碰到过网友也是这种情况,结果我这边导入的时候是成功的。估计确实如楼上所说是格式不兼容,新的AD版本就可以用的。我当时用的是AD15,可以导入。你可以自己安装AD15试试看,或者如果你不介意可以把文件传上来,我来给你导试试看。

网友B:
可能是文件层数多造成的,之前有个朋友让我给他转8层的板子,结果ad15都卡住了。卡的状态和你的图片中的状态一样。
不过brd转ad有些东西会“丢失”哦好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有碰到过网友也是这种情况,结果我这边导入的时候是成功的。估计确实如楼上所说是格式不兼容,新的AD ...

麻烦你看看是软件问题还是我操作有问题。

MY-I.MX6_MB_II_V1.1_PCB_163.br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文件层数多造成的,之前有个朋友让我给他转8层的板子,结果ad15都卡住了。卡的状态和你的图片中的状 ...

不能把这只是块很小很小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麻烦你看看是软件问题还是我操作有问题。

可以导入。因为就是格式兼容问题,你可以选择安装个高级别版本的AD试试。
下面是我导入后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导入。因为就是格式兼容问题,你可以选择安装个高级别版本的AD试试。
下面是我导入后的文件

ok,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把这只是块很小很小的板子。

那就不知道了,ad13没用过。7楼版版已经帮你转好了。o(∩_∩)o 哈哈

网友:
我用的AD16导入了,成功了,但是就是显示是空白,鼠标好像能选中导出后的PCB器件但是看不到器件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