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E1-SOC问题,,请大神进来

楼主:
 手头上有个FPGA项目,用的板子是DE1-SOC,用摄像头采集图片信息,请问哪些摄像头或者哪种摄像头更合适而且有成熟方案和教程,,想买黑金的OV5640,但是听说移植太困难,而且我也是FPGA菜鸟,请问大神们,有人调过DE1-SOC和摄像头的吗,,谢谢!!!

网友A:
DE1-SOC 经典学习板,资源该是比较丰富,虽然我没摸过
OV5640模式是不少,固定一个图像输入模式,后面哪怕就就直接输出,不会太难。

能买到东西,这已经很好啦。朋友,祝你好运

网友B:
你说的项目是学习类的还是产品类的,学习类的就买个有资源多的,要是产品项目要还要考虑供货渠道,价格等一些问题,至于移植就看个人了,主要是因为外置资源不同,如拿到的资料可能是SDRAM做缓存或DDR做缓存的,就看你板子上如果跑这些缓存程序了,对应摄像头采样应该都差不多的。

网友C:
拿到OV驱动代码基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CMOS SENSOR配置参数太多,有驱动源码,参数找驱动里边去配即可

FPGA上要陪个CMOS sensor参数不是什么难事啊,例化一个列表,上电之后照时序把参数写进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1-SOC 经典学习板,资源该是比较丰富,虽然我没摸过
OV5640模式是不少,固定一个图像输入模式,后面哪怕 ...

都是基于Linux的,在Linux里控制摄像头更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项目是学习类的还是产品类的,学习类的就买个有资源多的,要是产品项目要还要考虑供货渠道,价格等一 ...

没有一个好的教程,或者一个合适的教程。都没有详细的配置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到OV驱动代码基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CMOS SENSOR配置参数太多,有驱动源码,参数找驱动里边去配即可

F ...

摄像头驱动和寄存器配置应该都是通过Verilog语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