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图求助

楼主:
刚学pcb不久老师就让做一个数控直流稳压电路,刚刚画了一个,不知道哪里有错,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U1  3脚哪里貌似是交叉不是连接状态,其他的没细看,还有你这个系统...如果我来做的话,
一个单片机+LM317+TL431足以,甚至431都可以省了,当然了,肯定不得用51,
C2这个电容是下了本钱的,不过没必要这么弄,基本建议一大一小两个电容,容值相差10倍,或者100倍,并联。

网友:
不太懂这个,来学习了,顺便帮顶下

网友:
不太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