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驱动,遇到些问题。大家帮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在写无刷的驱动。使用三段式去启动无刷电机。因为我只是初步试验,方法比较简单。一开始先将转子定位,然后强制换向,换向只是将对应的IO置高置低,然后将此信号加到驱动模块。换相之间加入延时。多次实验,发现电机有时候会转不起来,只是在抖动。我试过修改延时时间,电机有成功转起来的。但同样的延时时间,换个别的型号的电机就不转了。
(1)这个延时时间应该需要反复调试,而且对不同的电机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理解对吗(见过有人用这样的方法电机也转起来的,但没找到别人具体实现的方法)?
(2)我手上的电机三相出线没有标明A相B相C相的,我想我任意选择一相作为A相都不会有影响,只是选择反电势比较器的一路输出和电机的某相要一一对应,那就可以了。

网友:
    是定位转子还是获取转子位置再根据位置进行换相。因为无刷电机旋转需要不断的对位置进行读取。

网友A:
不太清楚你的驱动怎么做的,感觉怪怪。
abc本身没有顺序,接错了反转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你的驱动怎么做的,感觉怪怪。
abc本身没有顺序,接错了反转而已。

很抱歉,版主。我这个问题确实提得不清晰,待我先整理一下思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