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UCS时钟系统两个疑问,求助!

楼主:
第一个疑问是UCS时钟系统中控制寄存器UCSCTL0中的MOD(7-3位)的功能在用户指南中没有讲清楚,而UCSCTL0中的DCO(12-8位)是把DCO连续频率范围31等分,如下图所示:

网友:
你想问什么?
完全没看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问什么?
完全没看懂的。。。

图片没有显示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问题是UCSCTL0控制寄存器中第三位至第七位的MOD是怎么控制DCO分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