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栏振动系统的原始信号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楼主:
新人小白,最近在做一个周界安防系统,需要用一个加速度传感器采集围栏振动频率,围栏振动由人为攀爬,剪切,翘起等入侵行为,以及风雨天气,小动物碰撞等等引起。请问各位前辈,围栏振动的原始信号大约是多少呢?网上的资料很少,有的说在20khz以下,有的说在10khz以下,还有的在1500hz左右,所以现在搞不懂了!知道了原始最高频率,如何选传感器,以及A/D转换器?

网友:
各位大神,有知道的说说,感激不尽!

网友A:
应该说,不同的围栏,其振动频率也不同,这个是与围栏的材料及结构密切相关的参数,也很容易做实验获得,

实际上,如果以振动频率信号作为检测的话,不应该拘拟于它的频率,只要处理电路可以处理某一范围的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围栏振动频率与材料、结构、尺寸等等有关。钢制和木制显然振动频率(指其固有频率)显然不同。
dontium说得对,你要实现的是检测出“人为攀爬,剪切,翘起等入侵行为,以及风雨天气,小动物碰撞等等”,而不是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不同的围栏,其振动频率也不同,这个是与围栏的材料及结构密切相关的参数,也很容易做实验获得,
...

谢谢,只是一直在纠结如果不知道向人攀爬或者风雨引起的频率最大是多少,那么传感器选的带宽太小就不能很好的反应出这些入侵信号的特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不同的围栏,其振动频率也不同,这个是与围栏的材料及结构密切相关的参数,也很容易做实验获得,
...

另外想问下前辈,如果我的传感器模拟输出电压在1.14v-2.16v,通过信号调理到0-5v后,A/D转换器如何选择,分辨率是多少呢?这个应该怎么选?老师说要自己定一些指标,比如采样速率,转换精度之类的,但是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如何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只是一直在纠结如果不知道向人攀爬或者风雨引起的频率最大是多少,那么传感器选的带宽太小就不能很 ...

对围栏的攀爬与敲击,其频率都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想问下前辈,如果我的传感器模拟输出电压在1.14v-2.16v,通过信号调理到0-5v后,A/D转换器如何选择, ...

感觉哈,处理这个问题,不要想得太复杂。

实际上,攀爬时,人接触围栏,都会有声音的,现在的围栏一般使用铁材料,它对声音的传播损耗相当小,只用在一个点用检测声音的办法判断是否有人攀爬,

对信号的处理上,只用放大--检波,即可完成,用到AD好象没有必要。

网友:
使用加速度传感器的话,应检测的是振动幅度而不是振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