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DIY 开源USB转CAN调试器

楼主:
使用Kinetis系列的KS22做了USB转双路CAN的调试工具,分享给大家。

除了转双CAN外,还支持转RS232、RS485、SPI、IIC等等,功能多多啊!
FlexIO也可以模拟更多接口。

QT做的上位机软件:USB使用USB转串口

与CAN适配器调试:

原理图:

源码:

上位机软件:(比较大)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jHbeMUU 密码: j2ge

网友A:
上位机软件 楼主自己写的?
太强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软件 楼主自己写的?
太强大了

是的。QT还是蛮好用的,QT5.6貌似支持CAN应用层了,回头可以试试看。

网友:
楼主,上位机开源不。想学习,谢谢

网友C:
我有两个ucb转can的模块,看看你这个上位机软件能不能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个ucb转can的模块,看看你这个上位机软件能不能直接用

呵呵,肯定不能用的。
我的是自定义协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QT还是蛮好用的,QT5.6貌似支持CAN应用层了,回头可以试试看。

楼主真厉害

网友:
QT写上位机感觉很绕

网友:
软硬件,上位机统统搞定,强悍~!

网友D:
我想询问一下,某宝上一些自己做的can卡声称兼容ZLG的,和不兼容ZLG的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询问一下,某宝上一些自己做的can卡声称兼容ZLG的,和不兼容ZLG的有啥区别

兼容ZLG的 可以使用ZLG的上位机软件,那个很方便 功能也很强大。

网友:
能把上位机解析协议做进去就好了

网友E:
对了,楼主,QT和VS哪个开发这种上位机更方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了,楼主,QT和VS哪个开发这种上位机更方便一点?

我只会一点一点Q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