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A下载运行后重新上电就无法运行了?

楼主:
今天使用了飞思卡尔的KEA64芯片,在KEIL中用JLINK下载用MCU中,运行正常,但到了重新上电后就无法运行。通过重新下载后又能再次运行,怎么办呢?后来又试一下,打开JLINK的设置窗口再关闭以后,程序又可以运行再次运行,命使用的芯片是S9KEAZN16AMLCR

网友A:
拔掉仿真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仿真器试试。

不行,已经试过了

网友A:
NMI管脚上拉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MI管脚上拉了吗?

确切的说是被下拉了.NMI本来有个上拉的,但是NMI管脚被用作SPI的MISO管脚连上其他IC,那个IC的管脚内部被拉低。所以NMI一直处于下拉状态。只要把NMI中断关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切的说是被下拉了.NMI本来有个上拉的,但是NMI管脚被用作SPI的MISO管脚连上其他IC,那个IC的 ...

OK. NMI是个坑,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