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源滤波器振铃问题

楼主:
我用LM318N设计了一个4阶低通滤波器,输入是250Khz方波,想要得到250khz的正弦波,但是出现了振铃现象,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使用LM318N。求解决。

网友A:
先用一节或者两节无源RC滤波,估计会好得多。
为什么一定要四阶有源滤波?

网友:
用的 Sallen-Key ?

网友:
楼主把电路帖出来。

有振铃,说明高频的某一频率有放大,或自激。

网友:
如果有源滤波,滤波器设计软件很多,可以借助设计软件设计电路。在低频,设计出来的电路几乎不用调整。

象TI的WENBENCH就是其中之一。

网友B:
你得把电路和参数给出来呀,只给个电路仿真图只能是猜了

网友:
而且你测过你这个电路的幅频特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用一节或者两节无源RC滤波,估计会好得多。
为什么一定要四阶有源滤波?

老师叫我们用有源滤波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叫我们用有源滤波器的

既然“老师叫我们用有源滤波器的”,那么出现振铃问题,应该去问老师才是。

网友D:
250kHz的谐波频率就很高了。
Sallen-Key 型的低通滤波器,高频响应受运放影响比较大。你看下AC仿真分析的结果。
换用多重反馈型的试试改善够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得把电路和参数给出来呀,只给个电路仿真图只能是猜了

换成MFB拓扑结构的就没了。目前正在硬件调试,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50kHz的谐波频率就很高了。
Sallen-Key 型的低通滤波器,高频响应受运放影响比较大。你看下AC仿真分析 ...

换了,仿真没问题,可是硬件调试时就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老师叫我们用有源滤波器的”,那么出现振铃问题,应该去问老师才是。

额。。。。。

网友:
是否是PCB走线上的问题?
另外,电容器用的是薄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成MFB拓扑结构的就没了。目前正在硬件调试,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方波那里就有小抖动,阻抗匹配调一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仿真没问题,可是硬件调试时就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你把示波器探头上的补偿电容调一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