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Xintf问题

楼主:
我在编写28335与CPLD连接的程序,看了一下28335XINTF的用户手册,有几处不明白,请大家帮忙看看

这是说明文档的原话,请问一下,DSP读取数据是在RD下降沿的瞬间还是上升沿的瞬间。因为CPLD输出信号的建立需要时间,根据手册后面的图,XD 可用的时候是靠近RD上升沿的时候

另外,如果是在XD上升沿时DSP进行读取,我CPLD的信号是不是应该保持到RD上升以后。

最后,如果连续对一个芯片进行读取,XZCSx信号是一直保持低直到所有读取操作完成才拉高吗

网友A:
DSP读取数据是在RD下降沿,原文说,rxd拉低后,数据锁如dsp。应该不用保持到RD上升以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P读取数据是在RD下降沿,原文说,rxd拉低后,数据锁如dsp。应该不用保持到RD上升以后。

但是我的CPLD应该是在RD拉低的时候才开始把数据放到数据线上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的CPLD应该是在RD拉低的时候才开始把数据放到数据线上吧?

我理解的是,在RD下降之前,就要把数据准备好。两种情况你可以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在RD下降之前,就要把数据准备好。两种情况你可以都试试。

RD下来之前是读还是写操作都不清楚,感觉不好处理啊

网友:
读和写是并列的过程,手册中有没有关于xwe0的时序图。两个时序对比一下,应该更容易看到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