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MicroPython】04 利用加速度计实现手势控制LED灯

楼主:
本次eeworld版没有加速度传感器,不过F4DISCO有啊,那咱就偷懒用DISCO吧,哈哈。F4DISCO上自带的是ST的LIS302DL,用SPI连接(当然也可以选择使用I2C方式),原理图如下:其中PE3选择接口模式(同时也是SPI的片选,注,并未使用硬件PA5_NSS脚),PA5-PA7分别是SCK,MISO和MOSI,也就是板上的SPI1,最高支持10M的通信速度。另有两个中断脚接到了PE0和PE1。

芯片的xyz轴如下图所示,是一个右手螺旋,所以在板上,STlink就是x+,音频输出就是x-;user sw是y+,reset sw是y-;而我们的地球呢,是z-。可是测试结果并不支持以上结论,正好全部相反。横着放,右倾,x是负的,左倾,x是正的。U,y是负的,D,y是正的。

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根据倾斜的方向,点亮对应的LED,后期就可以更换为其他应用需要的动作了。用的是F4DISCO的板子,上面的LED分布是:
1:red,down;2:green,up,3:orange,R,4:blue,L
然后用下面代码测试了一下,就是往哪边倾转,哪边的LED灯亮。还是能正常工作的。选了一个阈值0.3,工作还行,就是可能有抖动。代码是必须有缩进的,不知道为什么贴上来就没有了。。。
from staccel import STAccel
ac=STAccel()
while (True):
        if ac.x()<-0.3 :        #R
                pyb.LED(3).on()
        elif ac.x()>0.3 :        #L
                pyb.LED(4).on()
        else :
                pyb.LED(3).off()
                pyb.LED(4).off()
        print(ac.x())
        if ac.y()<-0.3 :        #U
                pyb.LED(2).on()
        elif ac.y()>0.3 :        #D
                pyb.LED(1).on()
        else :
                pyb.LED(1).off()
                pyb.LED(2).off()
        print(ac.y())
        pyb.delay(100)

来自 7楼

汇总帖在此
【一起玩MicroPython】—by johnrey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9205&fromuid=536508

玩板看这里:

网友A:
MicroPython 是在ST的板子上跑一个Python的解释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Python 是在ST的板子上跑一个Python的解释器?

是的,挺好玩的,就是我对python还不熟,玩的比较low

网友B:
把staccel 也分享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staccel 也分享出来吧。

压缩包里面翻出来的,hoho。不过贴上来吧,因为那个路径好像挺深的,懒得去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