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工不咋地 有点囧!!!

楼主:
焊工不咋地 有点囧!!!  今天焊几个0402的电阻,由于器件挨得太近,有一个怎么也没焊成功,看着都焊上了,上电,不正常,最后还是请老师傅帮忙,才算OK!!!

网友A:
无图无真相,,还有什么样的师傅算老师傅

网友B:
焊好0402封装对初学焊接,难度不小
可先练习焊接0805稍大的,有经验后在整小的
不然都炒芝麻了

网友C:
要是有热风枪的话,用热风枪焊会比较快,而且不容易焊连,先用烙铁给焊盘上锡,再用热风枪吹化焊锡,拿着镊子直接往上放就行了

网友D:
0402和0603的还不一样,0603的可以直接用镊子夹住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焊,0402的我就是靠烙铁挂,多焊几次熟练了就好。

网友E:
0402的个头太小,焊接是不些困难。焊功是需要锻炼才能提高的。多练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还有什么样的师傅算老师傅

焊过0201的说我今年才24岁,算老师傅吗!

焊接首先得有一把像样的烙铁,比如下图,是我自己磨制的一把焊咀,
尖部宽度大约2mm,厚度不足1mm,
传热相对差一点,但融化焊锡足够!
用来焊接0402非常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焊过0201的说我今年才24岁,算老师傅吗!

焊接首先得有一把像样的烙铁,比如下图,是我自己 ...

已经不习惯用尖头了,刀头舒服,而且0402以下会用锡膏+热吹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还有什么样的师傅算老师傅

這還需要圖呀~  焊工膩害就是師傅呀  老 當然是年紀比自己大一點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好0402封装对初学焊接,难度不小
可先练习焊接0805稍大的,有经验后在整小的
不然都炒芝麻了

哈哈  0603的現在覺得應該都沒問題 0402小 周圍都是器件 烙鐵還是那種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热风枪的话,用热风枪焊会比较快,而且不容易焊连,先用烙铁给焊盘上锡,再用热风枪吹化焊锡,拿着镊 ...

老師傅最後也是這麼辦的 我怕把板子烤糊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0402和0603的还不一样,0603的可以直接用镊子夹住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焊,0402的我就是靠烙铁挂,多焊几次熟练 ...

靠烙铁挂 啥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0402的个头太小,焊接是不些困难。焊功是需要锻炼才能提高的。多练吧。

是的呢 器件都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焊过0201的说我今年才24岁,算老师傅吗!

焊接首先得有一把像样的烙铁,比如下图,是我自己 ...

這個是尖的  辦公室沒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已经不习惯用尖头了,刀头舒服,而且0402以下会用锡膏+热吹风

一看就没仔细看贴,
我的是自己磨制的“刀片头”
宽度2mm,厚度不到1mm!是个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個是尖的  辦公室沒有哦

不是尖的,尖的接触面积太小,温度提不起来!
我的是类似于刀片的样子!

网友:
买个适合自己的烙铁头 这个很重要

网友:
大家都是 动手能手啊,
我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自己弄 040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