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设置八位抢答器,照书抄的,但是不知道哪错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
用单片机设置八位抢答器,照书抄的,但是不知道哪错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既然是照着书抄的,书上应该是正确的(有条件的)。楼主就可以自己多校对几次,看看是不是抄错了。不需要别人帮你校对吧?

网友:
楼主的压缩包是干什么的?

压缩包内是一HTML文件,打开后下方的按钮指向一网址

网友:
首先樓主要檢討下問問題的方法和態度,只說照書抄,也沒說出了甚麼問題,要大家浪費時間去幫你找出問題是嗎?根據版主反應附加檔外接連接,對樓主做法真無言

网友:
抄书都抄错了吧!还是不要干这一行了,没有前途,不如趁早转行干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