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手环计步算法的实现,基于三轴加速器LSI3DH

楼主:
1芯积分
刚接触百度手环的源码,感觉很不错,因为工作需求,想要参考其中的记步算法,因为用的是同一款sensor,我找到了源码bd_step_counter.c,但是往里追溯到,health_algorithm_data_in_accelerate()这个函数的时候,只找到了头文件health-algorithm.h,这个函数的具体实现位置在哪啊,想问下,没有具体的处理LIS3DH 三轴数据的源码算法吗?利用它来实现来步数的返回吗?代码位置如下:

网友A:
有需要源码的我可以提供(⊙o⊙)…,很值得学习呢!

有没有大神在啊?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B:
可能是提供的.so 文件或 .a文件,就是编译后的库文件

网友:
                    set_quarter_steps(steps);
                    set_quarter_distance(distance*10000);
                    LOG(LEVEL_INFO,"calories:    0x%x",calories);
                    set_quarter_calories(calories*10);
                    set_quater_sport_mode(mode);
                    set_quater_active_time(active_time);

网友C:
static void timers_create(void)
{
    uint32_t err_code;

#ifdef HAS_BUTTON

    err_code = app_timer_create(&btn_identi, APP_TIMER_MODE_SINGLE_SHOT, btn_timeout_handler);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endif

    err_code = led_flash_timer_init();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err_code = app_timer_create(&m_sensor_timer_id,
                                APP_TIMER_MODE_REPEATED,
                                sensor_timer_handle);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err_code = app_timer_create(&m_double_tap_timer_id,
                                APP_TIMER_MODE_SINGLE_SHOT,
                                tap_timer_handler);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err_code = app_timer_create(&ota_delay_timer,
                                APP_TIMER_MODE_SINGLE_SHOT,
                                ota_time_out_handle);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create_send_data_timer();

    err_code = motor_control_framework_init();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

网友D:
你好,分享一下源码,我也在用这个传感器

网友E:
不用说了,那就是被我猜中了,算法部分,它闭源的,百度这种狗日的干得出这种事,建议上github搜一下吧,实在不行,国内的osc git也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分享一下源码,我也在用这个传感器

我要怎么给你啊?有邮箱吗?给我 我发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提供的.so 文件或 .a文件,就是编译后的库文件

恩,他确实是把核心的算法函数封装成了lib,好心塞啊 ,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说了,那就是被我猜中了,算法部分,它闭源的,百度这种狗日的干得出这种事,建议上github搜一下吧,实 ...

恩,哥你说的对啊,我倒腾了半天,最后发现它真正的算法实现部分被整成了一个lib文件,真的好难受啊,怎么办?help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atic void timers_create(void)
{
    uint32_t err_code;

#ifdef HAS_BUTTON

    err_code =  ...

嗯嗯,我也是找到这个函数sensor_handle_timer(), 里面真正对G sensor数据处理的函数,被封装了,没有开源,给了个lib文件,蛋疼,有解决办法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嗯嗯,我也是找到这个函数sensor_handle_timer(), 里面真正对G sensor数据处理的函数,被封装了,没有开 ...

放弃从百度云手环这个项目里得到。
直接到github osc git上找,多得是。
你无非就是首先要 得到 LI3SDH的数据么?这个多的是。
找到了移植过来就是了。

这样就得到这个芯片的驱动了。

至于算法,还是自己去找,如果你还想用在百度云手环这个项目里,按照它的接口封装你自己的算法和驱动,就可以替换它的li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怎么给你啊?有邮箱吗?给我 我发你

1728143510@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弃从百度云手环这个项目里得到。
直接到github osc git上找,多得是。
你无非就是首先要 得到 LI3SDH ...

谢谢你得建议,我这边那个驱动程序和读取数据的接口早就做好了,能得到芯片三轴的原始数据了;
其实就是想找基于该芯片的计步算法函数,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芯片的三轴数据该怎么处理来计步,我在您说的网站上也搜索了一下,大部分都是那个驱动源码,找不到基于该芯片的算法源码?怎么办,大神能帮忙吗?万分感谢

网友F:
咦,我还以为百度敢把源码开源呢,差点眼镜都跌掉,我也真是天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咦,我还以为百度敢把源码开源呢,差点眼镜都跌掉,我也真是天真~

木有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需要源码的我可以提供(⊙o⊙)…,很值得学习呢!

有没有大神在啊?在线等,急急急!

嗯呢。在学zigbee定位,求指导怎么入手学习好吗

网友G:
都free了,还不公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free了,还不公开?

对啊,具体的加速度处理流程,以及时钟算法没有给出呢,你可以看下的,它只提供了一个li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