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一直没有声音

楼主:
/*********************************************
程序功能:MCU控制蜂鸣器演奏歌曲《祝你平安》
----------------------------------------------
拨码开关设置:将BUZZER位拨至ON,其余位拨至OFF
测试说明:聆听蜂鸣器“唱出”的乐曲
*********************************************/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Buzzer        BIT1
#define   Buzzer_Port   P1OUT
#define   Buzzer_DIR    P1DIR

u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SONG[] ={      //祝你平安
0x30,0x1C,0x10,0x20,0x40,0x1C,0x10,0x18,0x10,0x20,0x10,0x1C,0x10,0x18,0x40,0x1C,
0x20,0x20,0x20,0x1C,0x20,0x18,0x20,0x20,0x80,0xFF,0x20,0x30,0x1C,0x10,0x18,0x20,
0x15,0x20,0x1C,0x20,0x20,0x20,0x26,0x40,0x20,0x20,0x2B,0x20,0x26,0x20,0x20,0x20,
0x30,0x80,0xFF,0x20,0x20,0x1C,0x10,0x18,0x10,0x20,0x20,0x26,0x20,0x2B,0x20,0x30,
...
0x00,

};

//初始化
void intit(void)
{
    u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
    BCSCTL1 &= ~XT2OFF;                       //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晶振失败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 等待8MHz晶体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
    BCSCTL2 |= SELM_2 + SELS;  //主时钟和从时钟都选择高频晶振
    TACTL |= TASSEL_2 + ID_3;
    //设置定时器A每10ms中断一次
    CCTL0 = CCIE;
    CCR0 = 1000;

    //设置控制蜂鸣器的IO方向为输出
    Buzzer_DIR |= Buzzer;

    //打开全局中断
    _EINT();
    //循环演奏歌曲
}
/*******************************************
函数名称:TimerA_ISR
功    能:定时器A的中断服务函数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counter++;
}
/*******************************************
函数名称:Delay_Nms
功    能:延时N个ms的函数
参    数:n--延时长度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Nms(uchar n)
{
    uchar i,j;

    for( i = 0;i < n; i++ )
    {
        for( j = 0;j < 10;j++ )
          _NOP();
    }
}
/*******************************************
函数名称:Play_Song
功    能:播放《祝你平安》的乐曲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Play_Song(void)
{
    uchar Temp1,Temp2;
    uchar addr = 0;

    counter = 0; //中断计数器清0
    while(1)
    {
        Temp1 = SONG[addr++];
        if ( Temp1 == 0xFF )        //休止符
        {
            TACTL &=~ MC_1;          //停止计数
            Delay_Nms(100);
        }
        else if ( Temp1 == 0x00 )   //歌曲结束符
        {
            return;
        }
        else
        {
            Temp2 = SONG[addr++];
            TACTL |= MC_1;           //开始计数
            while(1)
            {
                Buzzer_Port ^= Buzzer;
                Delay_Nms(Temp1);
                if ( Temp2 == counter )
                {
                    counter = 0;
                    break;
                }
            }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tit();
    while(1)
    {
        Play_Song();
    }
}
请大家帮忙看看程序

网友:
楼主要一步一步地检查。

先编个初级的程序,试一下电路情况,

象这个控制引脚的程序是一个简单的程序,也是掌握单片的基础问题,

网友A:
建议楼主把蜂鸣器改为发光管(串联电阻),同时延长定时时间,这样肉眼即可看出发光管闪烁。甚至可以写一段非常简单的发光管只以一个频率(例如0.5秒)闪烁的程序。
如果发光管闪烁正常,再把延时改回去,发光管改用蜂鸣器。这样即可判断是程序问题还是蜂鸣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把蜂鸣器改为发光管(串联电阻),同时延长定时时间,这样肉眼即可看出发光管闪烁。甚至可以写一段非 ...

听从建议发现灯管不亮,也没有声音,查看程序发现程序一直处于等待晶振状态,写了一个灯闪烁的程序发现蜂鸣器正常发出声音,麻烦大神在帮我看看程序,显示一直在等待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一步一步地检查。

先编个初级的程序,试一下电路情况,

象这个控制引脚的程序是一个简单的程序 ...

听从建议发现灯管不亮,也没有声音,查看程序发现程序一直处于等待晶振状态,写了一个灯闪烁的程序发现蜂鸣器正常发出声音,麻烦大神在帮我看看程序,显示一直在等待晶振。     第一次自己开始写程序,麻烦大神帮我看看,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改了。

网友:
我自己改了一下时钟的设置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把检测晶振是否起振的程序去除,发现有调子出来,但是不能停下来。是休止符那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
在不能停的问题上又加了一个i/o口取高的程序,还没有进行测试。期望能够圆满解决,因前几天的事耽搁了许多时间没有妥善处理安放,导致蜂鸣器发出许多杂音,小白我也要开始进入下一步去做时钟模块了,希望各位大神能在以后也多多给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