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DATASHEET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
有三个画红线的地方 第一个为仕么要加根号,感觉不用加。
第二个翻译出来负轨道是指负电压么?
第三个翻译出来宏模型是翻译错误吗?

网友A:
1、此噪声数值指一定频率范围内的噪声,这个频率范围越宽,噪声越大,但并非正比,而是与频率范围宽度的平方根成正比。
2、负轨指电源负端。此句说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包括电源负端。
3、不是翻译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此噪声数值指一定频率范围内的噪声,这个频率范围越宽,噪声越大,但并非正比,而是与频率范围宽度的平 ...

谢谢解惑,

网友:
北京懿芯雅创电子---元器件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