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protues中SMBJ16CA可用什么代替

楼主:
在用protues仿真电路图时,SMBJ16CA可用什么代替?

网友:
看看这个文件。

网友A:
protues软件可找SR160二极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tues软件可找SR160二极管试试

不行,根本没有仿真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根本没有仿真模型

Schottky

找个代替,不一定需要模型都有,实在没有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