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发热问题

楼主:
为什么六个MOS管很烫。

网友A:
R7R8R9用1千欧,再并联上一支电容,不发热才怪。
计算一下:此电阻和并联的电容(还要加上MOS管密勒电容)时间常数是多少?

网友B:
大神能直接说解决办吗,别调戏小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7R8R9用1千欧,再并联上一支电容,不发热才怪。
计算一下:此电阻和并联的电容(还要加上MOS管密勒电容)时 ...

那个电阻在S极上,只是对驱动有影响。如果速度低的话,倒也没什么的。现在很多MOS管的G极电容大于1千P

网友:
楼主看一下你用这个器件的特性,再看看你的电路图,

下面的是IPD50N0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阻在S极上,只是对驱动有影响。如果速度低的话,倒也没什么的。现在很多MOS管的G极电容大于1千P

是的,我测量MOS管输入电容可达数千pF,这还没有计算密勒电容,计算密勒电容的话可能要达到10nF以上。
这样计算,电容(和电阻并联的电容加MOS输入电容加密勒电容)和1千欧电阻时间常数达10us以上,恐怕已经覆盖死区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测量MOS管输入电容可达数千pF,这还没有计算密勒电容,计算密勒电容的话可能要达到10nF以上。
...

我感觉电机驱动时,它的频率会很低的,过渡时间虽然很长,但相对电机驱动脉宽可以不计。

我在怀疑它前面的驱动IC,只看到个 “ 5V ” ,如果驱动电平最高5V的话,它根本驱动不了图中所标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直接说解决办吗,别调戏小民了

解决办法是重新设计驱动电路。
你的驱动电路,P沟管门极放电靠1千欧电阻,这个电阻太大。但减小此电阻,会使功耗太大。另外,三极管发射极串联680欧电阻,在开关电路中完全没有必要,只会增加P沟管驱动脉冲上升沿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阻在S极上,只是对驱动有影响。如果速度低的话,倒也没什么的。现在很多MOS管的G极电容大于1千P

但也有试过去掉那电容,温度一样很高。低速时是没问题就高速很快就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电机驱动时,它的频率会很低的,过渡时间虽然很长,但相对电机驱动脉宽可以不计。

我在怀疑它前 ...

不错,你的怀疑有道理。
楼主贴图不全,也不曾说明驱动芯片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电机驱动时,它的频率会很低的,过渡时间虽然很长,但相对电机驱动脉宽可以不计。

我在怀疑它前 ...

驱动是参照这设计的,IC是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也有试过去掉那电容,温度一样很高。低速时是没问题就高速很快就发烫。

楼主位说了低速时没问题了吗??

网友C:
驱动明显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也有试过去掉那电容,温度一样很高。低速时是没问题就高速很快就发烫。

“大神能直接说解决办吗,别调戏小民了”
医生没为你作检查就开方,这个医生是不负责任的医生。

“低速时是没问题就高速很快就发烫”
这要怪你叙述不全不详细。

网友:
PRM36000没问题,PRM64000时很快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明显不足,

如果是驱动不足如何解决,我加个MOS管前IR2 103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驱动明显不足,

这并没指出是驱动不足,它只是说内置50K的漏电保护。

网友B:
这给出的最大14V供电,我能用1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给出的最大14V供电,我能用12吗

手册我没有仔细看,如果可以提高电源电压,将可以解决下管驱动问题。
上管的驱动足够,但速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并没指出是驱动不足,它只是说内置50K的漏电保护。

楼上给你的特性曲线,你仔细看一下,在最高驱动电压时-----5V时,MOS管的导通情况是怎样的呢?

网友C:
要解决上管的驱动,提高电源电压是没办法解决的。

对于上管的驱动,可以用互补型接法的 “ 不对称推挽 ” 电路解决。本论坛有我发的关于MOS管驱动的文章,你可以找找。

也可以在其它网找到他人的文章。

网友:
发热的估计不是6个MOS管,而是3个P-MOS:Q1、Q2、Q3吧? 1kΩ/680Ω电阻分压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解决上管的驱动,提高电源电压是没办法解决的。

对于上管的驱动,可以用互补型接法的 “ 不对称推挽  ...

RPM70000转,的温度是70多度,我估计7805的温度正常都有60度。这正常不???

网友:
RPM70000转,的温度是70多度,我估计7805的温度正常都有60度。这正常不???

网友:
RPM70000转,的温度是70多度,我估计7805的温度正常都有60度。这正常不???
没有散热片!!

网友:
若是芯片内部温度,这不高,因为商业级的一般也到了85度。 对于芯片表面70度来说,还是有些高的。
芯片在25度上下的温度时,工作状态是最好的。
对于单个管子,一般它的最高结温可以达到175度。所以70度这个温度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