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MicroPython】讨论下micropython的callback

楼主:
 最近的测试,有个问题,比如sw,callback函数中如果只含有pyb相关的,比如LED toggle之类的,能够执行,但是如果换成含有自己类的方法,就会有报错的可能。比如以下代码是可以工作的
def cb():
        pyb.delay(10)
        if sw()==True:
                pyb.LED(1).toggle()

sw.callback(cb)

但是如果在pyb.LED(1).toggle()后面加上一些自己的代码,然后在注册到sw的callback就会报错
Uncaught exception in ExtInt interrupt handler line 0
MemoryError:

但是,如果不注册到callback,单独执行cb()函数没有任何问题啊。
有人问是不是增加的代码需要很长的执行时间,问题也不是。因为如果在后面加一句pyb.delay(1000),够长了吧,人家也不报错。。。。

网友A:
遇到过类似问题。有时复位一次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类似问题。有时复位一次就正常了。

可是俺百试不得成功,已经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俺百试不得成功,已经晕了

发个完整的代码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
我每次调我自己的函数都不行,,

网友:
在开始的时候加上import micropython,micropython.alloc_emergency_exception_buf(100)这两句就可以解决了,具体可以参考http://docs.micropython.org/en/l ... ence/isr_rules.html

网友:
我用过这句紧急异常缓冲区。但是如果反复错误,会丢出Heap Freeze。不得不重启。

网友:
这个问题有后续么?我也遇上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