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J-link固件恢复教程

楼主:
“生命在于折腾——使劲折腾”

先说一下事情的起因,
不才偶得一块STM32F7板子,自带ST-link,不幸的是MDK5.14无法使用!
幸好还有备用的J-link,连接电脑,一切正常,进入MDK5.14进行设置,
提示%¥#%……(*&%……%……(,脑残+手残,直接回了车,
便出现了更加悲哀的一幕!

重新对J-link断电上电,基本可以断定J-link升级失败固件丢失了!
于是这篇帖子 ==  各种扯淡的百度 || 各种操蛋的尝试;

首先说一下我的开发环境:
Windows10企业版,不用看老子用的是正版(就是这么任性)

J-link版本为V8.0,主控芯片为AT91SAM7S64-EX,是这个样子的;

固件烧录所用的工具是 SAM-BA v2.12.zip (11.92 MB, 下载次数: 3153) (已打包V8固件);
安装完成后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比较了一下两个文件,只有4处不同,地址0x0000ff00--0x0000ff03。

试着依次输入地址从大到小 0x0000ff03--0x0000ff00的4个16进制数 “00BC614E”

直接将16进制换为10进制显示,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结果是“12345678”

猜想,那么以后修复jlink的时候,直接将bin文件中地址0x0000ff00--0x0000ff03的4个数,修改为自己想要的10进制数SN转换为16进制的值那可以了。

网友:
有些朋友的J-link可能是这样的,不过这没关系,只要主控芯片一样就行了,
或者主控芯片不一样也没关系,只要你得是J-link就行了!

再说说修复过程(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但不影响视觉),(以下操作切记注意操作顺序)

第一步、首先连接USB线,给J-link上电,
短接1处(ERASE)跳线,时间不短于10秒,擦除原有固件,
拔掉跳线帽,断开USB线。

第二步、短接2处(TST)条线,连接USB线,给J-link上电,
将Bootloader复制到Flash引导区,保持时间不少于20秒,
断开USB连接线,拔掉跳线帽。

第三步、用USB线将J-link连接到电脑,
正常情况下会出现一个“USB串行设备 COMx”
如下图

网友:
到这里基本就成功了1/3了!可以来杯82年的雪碧庆祝一下!

接下来打开我们的烧写工具SAM-BA v2.12,得自己提前安装好哦!

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USB串口可以识别,设备根据J-link自己选择;

然后点击“Connect”,正常情况下会弹出如下界面!

此时要注意了,会出现如下一个提示框!
此时是询问是否解锁fLASH ,一定选择“”,
否则固件烧录不进去。

之后正常进行固件烧录,如下图!

接下来会出现第二个提示框,
询问是否锁定fLASH ,一定选择“”,
否则以后固件就没法升级了。

烧录完成后会出现如下提示界面,表示烧录成功,
附上烧录日志。

网友:
操作到此处就已经成功了2/3了,可以看段视频好好庆祝一下了

还剩1/3之一的工作,那就是,重新给J-link上电,拼一下人品。

如果还是如法识别,那只能说是你视频看多了,人品太差!

请换个姿势再来一次!

如下图,我的人品历来都是杠杠的!

这是用J-link Commander查看的结果,
硬件版本V8.0,S/N 12345678

网友:
祝贺楼主,来杯82年的雪碧~~

网友B:
有些人说盗版的jlink不能更新固件,更新了就不能用了,但是记得我也点过更新可以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那些用不了的是更新失败才不能用的,还是说固件对盗版jlink有验证的问题啊

网友C:
和谐版V9表示没有掉过固件,用了一年了

网友D:
你确定在win10可以识别?开玩笑吧

网友E:
买了正版jlink edu路过。。。

网友:
mark一下,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人说盗版的jlink不能更新固件,更新了就不能用了,但是记得我也点过更新可以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

正版有验证的,S/N就是验证码,
我发的固件里边的S/N码可以自己随便改!
SEGGER自己的升级软件可以升级,但Keil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谐版V9表示没有掉过固件,用了一年了

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在win10可以识别?开玩笑吧

Win10可以识别什么??
J-link吗??我的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了正版jlink edu路过。。。

有钱银啊

网友E:
实在是受不了折腾了。。。400多。。。省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实在是受不了折腾了。。。400多。。。省心。。。

差不多是我J-link的10倍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差不多是我J-link的10倍啊

我折腾不动了。。。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折腾不动了。。。心累。。。

网友G:
我怎么卡在这个地方不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怎么卡在这个地方不动了?

加个后期.我那个是下载成功了,因没太注意,漏看了.最后一步的速度太快了.
谢谢,我的仿真器又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个后期.我那个是下载成功了,因没太注意,漏看了.最后一步的速度太快了.
谢谢,我的仿真器又能用了.

你那个其实已经是写完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提示个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了一下两个文件,只有4处不同,地址0x0000ff00--0x0000ff03。

试着依次输入地址从大到小 0x0000ff03 ...

网友H:
感谢楼主,在帖子的指导下,win10 下修复JLINK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在帖子的指导下,win10 下修复JLINK成功了!!!

客气客气

网友:
设备驱动程序安装不了 怎么办 楼主

网友: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引导程序呢

网友:
楼主,请问第二个lock那个选项,点错了,点成是了,以后都不能升级固件了吗?以后固件再消失了,还能重新烧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