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电源输出不正常?

楼主:
板子电源输出不正常? 用的TI电源,输出三路,有一路输出电压不对,最后换一个电感就好了,但是其他板子都是正常的,是电感坏了还是电感值的影响呢?

网友:
这问题怎么让人回答呢?

“ 板子电源输出不正常 ” ,怎么个不正常法?

“ 用的TI电源 ” ,TI的成品电源吗?还是TI方案设计的电源?

“ 输出三路,有一路输出电压不对 ” ,这三路有联系吗?

“ 最后换一个电感就好了 ” , 说明你知道是电感的问题了,

“ 其他板子都是正常的” , 其它都正常,说明一致性很好嘛,只有这一块板子有问题,就只用找这一块板子的问题,不用找电路设计问题了。

“ 是电感坏了还是电感值的影响呢?” ,简单问题,你和其它好的板子上的电感比较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是电感坏了还是电感值的影响呢?”
电感量不对,也是“电感坏了”的一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怎么让人回答呢?

“ 板子电源输出不正常 ” ,怎么个不正常法?

“ 用的TI电源 ” ,TI的成 ...

就是 電壓輸出4.2V  只有1.2V
用的芯片公司參考設計
三路電壓輸出 應該沒聯繫
電感值和其他板子一樣,最後換了個阻值不一樣的電感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电感坏了还是电感值的影响呢?”
电感量不对,也是“电感坏了”的一种情况。

同樣的電感 其他板子好好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樣的電感 其他板子好好的呢

“最後換了個阻值不一樣的電感就好了”
这还能说是“同样的电感”?你自己已经说过“阻值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後換了個阻值不一樣的電感就好了”
这还能说是“同样的电感”?你自己已经说过“阻值不一样”。

我们一批板子 就这一个输出有问题 换的不一样的电感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批板子 就这一个输出有问题 换的不一样的电感呢

“一批板子 就这一个输出有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决,加电对比测量,找出不同点

总得测试后拿测试数据说话吧,不要只说不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批板子 就这一个输出有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决,加电对比测量,找出不同点

总得测试后 ...

对比测量什麼呢? 肯定用示波器 萬用表都測過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比测量什麼呢? 肯定用示波器 萬用表都測過哦

故障板和A板B板甚至C板加电对比测量,总能找出不同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故障板和A板B板甚至C板加电对比测量,总能找出不同点,,,,

恩 第一版 问题确实多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恩 第一版 问题确实多点

不是说就一个板子输出有问题么,意思一块好处理,属于某器件坏或装配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就一个板子输出有问题么,意思一块好处理,属于某器件坏或装配问题

是的 就一塊!!!! 最近去做EMC,低頻RE過不了 愁死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 就一塊!!!! 最近去做EMC,低頻RE過不了 愁死咯

EMC的样机做过实验?,,
哪估计是做某项实验的测坏了,该是器件损坏,慢慢找吧

网友D:
一块板有问题,就要有耐心。
直接把可疑器件拆焊掉,这样问题找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EMC的样机做过实验?,,
哪估计是做某项实验的测坏了,该是器件损坏,慢慢找吧

不是的呢 实验前就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块板有问题,就要有耐心。
直接把可疑器件拆焊掉,这样问题找的快

嗯  换了一个小一点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