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

楼主:
称重传感器的量程是由什么决定的(弹性体或者应变片)

网友:
去看传感器的手册,形变式传感器的极限量程由非破坏性(可恢复)极限形变决定,但实际使用时要留取余量,故必须遵照传感器手册载明的参数使用。

网友:
自己制作传感器,如何确定量程

网友:
主要看应变部分的应力水平,应力不要弹性体材料的许用应力,也不要超过应变片的应力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