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8 掉固件如何恢复

楼主:
Jlink V8固件丢了,在win7 64位下按照恢复教程,电脑显示usb工作不正常,没有XP系统,可以直接用jlink V9直接烧写固件吗?是不是直接烧到0x8000000?还是别的地址?

网友:
这个只能在XP下成功,我在WIN7 64位下没成功过。

网友:
找个XP系统,或者在虚拟机里面装XP,然后在继续按照步骤恢复固件。
上上个月试过,最后发现还只能用XP才能搞定,而且一次性成功

网友A:
终于成功在win7 64恢复jlink v8吗,附上资料

WIN7 64恢复Jlink V8.z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终于成功在win7 64恢复jlink v8吗,附上资料

这都被你找到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被你找到了! 谢谢分享

不断尝试,实在没有XP系统,终于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