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linux】sed vi 常用命令记录

楼主:
linux常常用到文本编辑,如何高效的利用vi编辑器以及sed流处理器也变的比较重要

增加 a (append)
删除 d(delete)插入i(insert)对于常用的命令,他所带的参数,往往记一下他的全称会显得更容易
//http://www.cnblogs.com/ggjucheng/archive/2013/01/13/2856901.html简介
sed 是一种在线编辑器,它一次处理一行内容。处理时,把当前处理的行存储在临时缓冲区中,称为“模式空间”(pattern space),接着用sed命令处理缓冲区中的内容,处理完成后,把缓冲区的内容送往屏幕。接着处理下一行,这样不断重复,直到文件末尾。文件内容并没有 改变,除非你使用重定向存储输出。Sed主要用来自动编辑一个或多个文件;简化对文件的反复操作;编写转换程序等。

sed使用参数[root@www ~]# sed [-nefr] [动作]选项与参数:-n :使用安静(silent)模式。在一般 sed 的用法中,所有来自 STDIN 的数据一般都会被列出到终端上。但如果加上 -n 参数后,则只有经过sed 特殊处理的那一行(或者动作)才会被列出来。-e :直接在命令列模式上进行 sed 的动作编辑;-f :直接将 sed 的动作写在一个文件内, -f filename 则可以运行 filename 内的 sed 动作;-r :sed 的动作支持的是延伸型正规表示法的语法。(默认是基础正规表示法语法)-i :直接修改读取的文件内容,而不是输出到终端。动作说明: [n1[,n2]]functionn1, n2 :不见得会存在,一般代表『选择进行动作的行数』,举例来说,如果我的动作是需要在 10 到 20 行之间进行的,则『 10,20[动作行为] 』function:a :新增, a 的后面可以接字串,而这些字串会在新的一行出现(目前的下一行)~c :取代, c 的后面可以接字串,这些字串可以取代 n1,n2 之间的行!d :删除,因为是删除啊,所以 d 后面通常不接任何咚咚;i :插入, i 的后面可以接字串,而这些字串会在新的一行出现(目前的上一行);p :列印,亦即将某个选择的数据印出。通常 p 会与参数 sed -n 一起运行~s :取代,可以直接进行取代的工作哩!通常这个 s 的动作可以搭配正规表示法!例如 1,20s/old/new/g 就是啦!

以行为单位的新增/删除

将 /etc/passwd 的内容列出并且列印行号,同时,请将第 2~5 行删除!
[root@www ~]# nl /etc/passwd | sed '2,5d'1 root:x:0:0:root:/root:/bin/bash6 sync:x:5:0:sync:/sbin:/bin/sync7 shutdown:x:6:0:shutdown:/sbin:/sbin/shutdown.....(后面省略).....

sed 的动作为 '2,5d' ,那个 d 就是删除!因为 2-5 行给他删除了,所以显示的数据就没有 2-5 行罗~ 另外,注意一下,原本应该是要下达 sed -e 才对,没有 -e 也行啦!同时也要注意的是, sed 后面接的动作,请务必以 '' 两个单引号括住喔!
只要删除第 2 行
nl /etc/passwd | sed '2d'

要删除第 3 到最后一行
nl /etc/passwd | sed '3,$d'

在第二行后(亦即是加在第三行)加上『drink tea?』字样!
[root@www ~]# nl /etc/passwd | sed '2a drink tea'1 root:x:0:0:root:/root:/bin/bash2 bin:x:1:1:bin:/bin:/sbin/nologindrink tea3 daemon:x:2:2:daemon:/sbin:/sbin/nologin.....(后面省略).....

那如果是要在第二行前
nl /etc/passwd | sed '2i drink tea'

如果是要增加两行以上,在第二行后面加入两行字,例如『Drink tea or .....』与『drink beer?』
[root@www ~]# nl /etc/passwd | sed '2a Drink tea or ......\> drink beer ?'1 root:x:0:0:root:/root:/bin/bash2 bin:x:1:1:bin:/bin:/sbin/nologinDrink tea or ......drink beer ?3 daemon:x:2:2:daemon:/sbin:/sbin/nologin.....(后面省略).....
每一行之间都必须要以反斜杠『 \ 』来进行新行的添加喔!所以,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第一行的最后面就有 \ 存在。

以行为单位的替换与显示

将第2-5行的内容取代成为『No 2-5 number』呢?
[root@www ~]# nl /etc/passwd | sed '2,5c No 2-5 number'1 root:x:0:0:root:/root:/bin/bashNo 2-5 number6 sync:x:5:0:sync:/sbin:/bin/sync.....(后面省略).....

透过这个方法我们就能够将数据整行取代了!

仅列出 /etc/passwd 文件内的第 5-7 行
[root@www ~]# nl /etc/passwd | sed -n '5,7p'5 lp:x:4:7:lp:/var/spool/lpd:/sbin/nologin6 sync:x:5:0:sync:/sbin:/bin/sync7 shutdown:x:6:0:shutdown:/sbin:/sbin/shutdown
可以透过这个 sed 的以行为单位的显示功能, 就能够将某一个文件内的某些行号选择出来显示。
数据的搜寻并显示
搜索 /etc/passwd有root关键字的行
nl /etc/passwd | sed '/root/p'1  root:x:0:0:root:/root:/bin/bash1  root:x:0:0:root:/root:/bin/bash2  daemon:x:1:1:daemon:/usr/sbin:/bin/sh3  bin:x:2:2:bin:/bin:/bin/sh4  sys:x:3:3:sys:/dev:/bin/sh5  sync:x:4:65534:sync:/bin:/bin/sync....下面忽略
如果root找到,除了输出所有行,还会输出匹配行。

使用-n的时候将只打印包含模板的行。
nl /etc/passwd | sed -n '/root/p'1  root:x:0:0:root:/root:/bin/bash

数据的搜寻并删除
删除/etc/passwd所有包含root的行,其他行输出
nl /etc/passwd | sed  '/root/d'2  daemon:x:1:1:daemon:/usr/sbin:/bin/sh3  bin:x:2:2:bin:/bin:/bin/sh....下面忽略#第一行的匹配root已经删除了

数据的搜寻并执行命令
找到匹配模式eastern的行后,
搜索/etc/passwd,找到root对应的行,执行后面花括号中的一组命令,每个命令之间用分号分隔,这里把bash替换为blueshell,再输出这行:
nl /etc/passwd | sed -n '/root/{s/bash/blueshell/;p}'
1  root:x:0:0:root:/root:/bin/blueshell

如果只替换/etc/passwd的第一个bash关键字为blueshell,就退出
nl /etc/passwd | sed -n '/bash/{s/bash/blueshell/;p;q}'    1  root:x:0:0:root:/root:/bin/blueshell
最后的q是退出。

数据的搜寻并替换
除了整行的处理模式之外, sed 还可以用行为单位进行部分数据的搜寻并取代。基本上 sed 的搜寻与替代的与 vi 相当的类似!他有点像这样:
sed 's/要被取代的字串/新的字串/g'

先观察原始信息,利用 /sbin/ifconfig 查询 IP
[root@www ~]# /sbin/ifconfig eth0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90:CC:A6:34:84inet addr:192.168.1.100 Bcast:192.168.1.255 Mask:255.255.255.0inet6 addr: fe80::290:ccff:fea6:3484/64 Scope:Link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以下省略).....

本机的ip是192.168.1.100。

将 IP 前面的部分予以删除
[root@www ~]# /sbin/ifconfig eth0 | grep 'inet addr' | sed 's/^.*addr://g'192.168.1.100 Bcast:192.168.1.255 Mask:255.255.255.0
接下来则是删除后续的部分,亦即: 192.168.1.100 Bcast:192.168.1.255 Mask:255.255.255.0

将 IP 后面的部分予以删除
[root@www ~]# /sbin/ifconfig eth0 | grep 'inet addr' | sed 's/^.*addr://g' | sed 's/Bcast.*$//g'192.168.1.100

多点编辑
一条sed命令,删除/etc/passwd第三行到末尾的数据,并把bash替换为blueshell
nl /etc/passwd | sed -e '3,$d' -e 's/bash/blueshell/'1  root:x:0:0:root:/root:/bin/blueshell2  daemon:x:1:1:daemon:/usr/sbin:/bin/sh
-e表示多点编辑,第一个编辑命令删除/etc/passwd第三行到末尾的数据,第二条命令搜索bash替换为blueshell。

直接修改文件内容(危险动作)

sed 可以直接修改文件的内容,不必使用管道命令或数据流重导向! 不过,由於这个动作会直接修改到原始的文件,所以请你千万不要随便拿系统配置来测试! 我们还是使用下载的 regular_express.txt 文件来测试看看吧!
利用 sed 将 regular_express.txt 内每一行结尾若为 . 则换成 !
[root@www ~]# sed -i 's/\.$/\!/g' regular_express.txt

利用 sed 直接在 regular_express.txt 最后一行加入『# This is a test』
[root@www ~]# sed -i '$a # This is a test' regular_express.txt
由於 $ 代表的是最后一行,而 a 的动作是新增,因此该文件最后新增『# This is a test』!
sed 的『 -i 』选项可以直接修改文件内容,这功能非常有帮助!举例来说,如果你有一个 100 万行的文件,你要在第 100 行加某些文字,此时使用 vim 可能会疯掉!因为文件太大了!那怎办?就利用 sed 啊!透过 sed 直接修改/取代的功能,你甚至不需要使用 vim 去修订!

而vi使用的频率估计非常高,能不能直接在里面使用sed功能呢肯定可以的//http://blog.csdn.net/shenghuiping2001/article/details/4422084:s/vivian/sky/ 替换当前行第一个 vivian 为 sky
:s/vivian/sky/g 替换当前行所有 vivian 为 sky
:n,$s/vivian/sky/ 替换第 n 行开始到最后一行中每一行的第一个 vivian 为 sky
:n,$s/vivian/sky/g 替换第 n 行开始到最后一行中每一行所有 vivian 为 sky
n 为数字,若 n 为 .,表示从当前行开始到最后一行
:%s/vivian/sky/(等同于 :g/vivian/s//sky/) 替换每一行的第一个 vivian 为 sky
:%s/vivian/sky/g(等同于 :g/vivian/s//sky/g) 替换每一行中所有 vivian 为 sky
  可以使用 # 作为分隔符,此时中间出现的 / 不会作为分隔符

:s#vivian/#sky/# 替换当前行第一个 vivian/ 为 sky/
:%s+/oradata/apras/+/user01/apras1+ (使用+ 来 替换 / ): /oradata/apras/替换成/user01/apras1/

1.:s/vivian/sky/ 替换当前行第一个 vivian 为 sky

:s/vivian/sky/g 替换当前行所有 vivian 为 sky

2. :n,$s/vivian/sky/ 替换第 n 行开始到最后一行中每一行的第一个 vivian 为 sky

:n,$s/vivian/sky/g 替换第 n 行开始到最后一行中每一行所有 vivian 为 sky
(n 为数字,若 n 为 .,表示从当前行开始到最后一行)

3. :%s/vivian/sky/(等同于 :g/vivian/s//sky/) 替换每一行的第一个 vivian 为 sky

:%s/vivian/sky/g(等同于 :g/vivian/s//sky/g) 替换每一行中所有 vivian 为 sky

4. 可以使用 # 作为分隔符,此时中间出现的 / 不会作为分隔符

:s#vivian/#sky/# 替换当前行第一个 vivian/ 为 sky/

5. 删除文本中的^M
  问题描述:对于换行,window下用回车换行(0A0D)来表示,linux下是回车(0A)来表示§这样,将window上的文件拷到unix上用时,总会有个^M.请写个用在unix下的过滤windows文件的换行符(0D)的shell或c程序§

§ 使用命令:cat filename1 | tr -d “^V^M” > newfile;
§ 使用命令:sed -e “s/^V^M//” filename > outputfilename.需要注意的是在1、2两种方法中,^V和^M指的是Ctrl+V和Ctrl+M.你必须要手工进行输入,而不是粘贴§
§ 在vi中处理:首先使用vi打开文件,然后按ESC键,接着输入命令:%s/^V^M//.
§ :%s/^M$//g

  如果上述方法无用,则正确的解决办法是:

§ tr -d /"//r/" < src >dest
§ tr -d /"//015/" dest
§ strings A>B

6. 其它
  利用 :s 命令可以实现字符串的替换§具体的用法包括:

:s/str1/str2/ 用字符串 str2 替换行中首次出现的字符串 str1
:s/str1/str2/g 用字符串 str2 替换行中所有出现的字符串 str1
:§,$ s/str1/str2/g 用字符串 str2 替换正文当前行到末尾所有出现的字符串 str1
:1,$ s/str1/str2/g 用字符串 str2 替换正文中所有出现的字符串 str1
:g/str1/s//str2/g 功能同上

7:还有COPY的功能:先选中:yy 在把他放到该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