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相全桥漏感如何计算

楼主:
如果原边的谐振电感可以用变压器的漏感代替的话,那么就可以不用外加电感了,那么这个电感参数怎么计算

网友:
漏感计算颇困难,计算出来也不准确,因漏感与变压器材料、绕法等等有关,不如绕好变压器后实测。

网友A:
移相全桥不用外加电感,,
变压器不发热吗

网友A:
百度文库有篇文章,是不是也看过
移相控制全桥ZVS—PWM变换器的分析与设计
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文库有篇文章,是不是也看过
移相控制全桥ZVS—PWM变换器的分析与设计
参考一下

这个文章里面有不少问题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文章里面有不少问题哎

很多错别字,是OCR识别转word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相全桥不用外加电感,, 变压器不发热吗

psfb可以利用漏感

网友A:
可以用漏感,或外加谐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漏感,或外加谐振电感

多个萝卜多个坑;

多个香炉多个鬼。

想用结电容+漏感,偷个懒,请教版主,这个漏感一致性能控制得住么?有何良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