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的USB桥接芯片不工作,求大神助攻

楼主:
最近用到赛普拉斯的65215
从USB桥接出I2C和SPI接口
可惜连上USB,木有新硬件发现啊
以前用CP2102起码还能出现不能识别的硬件》。。。。。
上图

这个是自己画的图
IC采用自供电模式

这个是数据手册给的桥接电路
看了很久,都没有发现有啥出入
接入PC后
没有发现桥接硬件
但是各个管脚电压都是正常的
特别是VCCD管脚,完美输出一个数据手册上给出的1.8v

从表象来看
IC应该没有问题
USB线缆反复排查过
焊接也没啥问题

求有USB处理经验的大神支招
悬赏1k芯币

So TM what......?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不太清楚什么情况。
不过用过他们家的68013,有过电脑不识别、没有枚举,电脑无反应的时候,只要上电时给reset脚个复位就好了。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复位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cs信号电平的问题?

网友:
ljj3166, 你好,
1. 你好有钱
2. 你图不全啊,USB相关的都在这里吗。

网友C:
这里有个 board design guideline, 你已经可能看过了。
http://www.datasheetlib.com/data ... l?page=88#datasheet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不太清楚什么情况。
不过用过他们家的68013,有过电脑不识别、没有枚举,电脑无反应的时 ...

意思是说,还得加个上电复位电路?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cs信号电平的问题?

应该不是吧
cs是桥接后SPI的控制信号
不会参与USB的枚举吧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C:
ljj3166, 你好,
1. 你好有钱
2. 你图不全啊,USB相关的都在这里吗。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 board design guideline, 你已经可能看过了。
http://www.datasheetlib.com/datasheet/1325970/c ...

看过了
还是不知道啥问题,苦逼啊

So TM what......?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说,还得加个上电复位电路?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上电前 XRES拉到地,上电后拔下来悬空或者拉高。。。我看官方的kit原理图上都是有复位电路和按键的,配置完要求复位使配置生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上电前 XRES拉到地,上电后拔下来悬空或者拉高。。。我看官方的kit原理图上都是有复 ...

XRES 是可以不用的,ds上说spi 的上拉要注意,但是我没有看到 spi相关的图。
其他的也看了,还是发现异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XRES 是可以不用的,ds上说spi 的上拉要注意,但是我没有看到 spi相关的图。
其他的也看了,还是发现异 ...

DS上说是可以不用的,官方DVK使用了,用来复位设备,使配置生效。

楼主现在是电脑不枚举设备,这个芯片需要其他部分都要正确配置了(I2C、UART等),才能枚举是么?
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上说是可以不用的,官方DVK使用了,用来复位设备,使配置生效。

楼主现在是电脑不枚举设备,这个芯 ...

你 说的 很对,SPI那个只是不起眼的小细节,跟不能枚举没有关系。
我要是在身边也会 强制触发下 xres, 不然心里总是有抹不掉的疑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 说的 很对,SPI那个只是不起眼的小细节,跟不能枚举没有关系。
我要是在身边也会 强制触发下 xres,  ...

嗯,是的,

网友:
电脑不枚举设备,应该插上去就能识别的吧。

网友:
嗯,这个复位脚也注意过,不过手册上明确提到上拉或者悬空就行。kit上的复位,估计是发现设备后完成配置,复位重启使配置生效吧。现在连设备都看不到。回头也只能按这个思路医一下了。

网友:
Spi在电路其他地方完成了上拉,我再琢磨一下这个复位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 说的 很对,SPI那个只是不起眼的小细节,跟不能枚举没有关系。
我要是在身边也会 强制触发下 xres,  ...

把复位管脚各种撸,还是一片空白
看样子是匹死马了

So TM wha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复位管脚各种撸,还是一片空白
看样子是匹死马了

不好也罢了,痛苦的是 不知道哪里不行,心里纠结的很,没道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也罢了,痛苦的是 不知道哪里不行,心里纠结的很,没道理啊。

版主所言直戳要害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也罢了,痛苦的是 不知道哪里不行,心里纠结的很,没道理啊。

我在官网主页上看了一遍
发现一个DS上没有提到的细节

wakeup管脚在配置生效前必须上拉
我去,这么重要的信息居然在DS上没有任何提示
跪了......

So TM what......?

网友:
谢谢楼主的共享。
在ds上再查了一下,
1 "The WAKEUP pin is asserted to generate remote wakeup to the host"
2 " The remote wakeup signal is sent only if the host enables this feature through the SET_FEATURE request. "
3 " WAKEUP pin is used to wake up CY7C65215/CY7C65215A"
第三句话,就这么被我放过去了,羞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