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时会导致鼠标乱跳的问题,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在调试串口通信的时候,出现过鼠标指针不受控的乱跳的问题。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以前的话,偶尔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一般的话重新拔插一下,或者重启一下电脑也就可以了。由于这个出现的频率极少,也就没有关注过这类问题产生的原因。说来也真是自己缺乏探索精神。最近呢因为要装备好多台电脑,有几台电脑在开机前,只要打开串口通信,就会出现这样的鼠标乱动问题,这次一直遇到,当然要去解决它。首先了我怀疑是否是串口线跟鼠标的线干扰了,或者是USB口的电平受到了影响,但是拔掉鼠标接口,乱动的问题一直是存在的。说明呢这是串口通信本身被作为了一个鼠标信号。网上也搜索了类似的资料,基本上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在系统自检时,设备一直在上传数据,在某种巧合下被识别了鼠标设备。具体的对这方面也不是特别了解,具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也不能确认。网上提供了这些解决办法:在电脑开机完成前,不进行串口上传数据,这样就避免了被识别成鼠标的可能,这类解决方法又可以通过软件和硬件两个方向上解决,具体的解决方法网上有很多我就不细说了。不过我也曾经在正常的使用过程中,忽然引发了鼠标乱动的问题,似乎解决的不够彻底。还有比较被动的就是类似我之前那样遇到问题拔插一下,或者重启一下电脑。这感觉这些方法不是我想要的,这时候我就看设备管理器(右击计算机,点击设备管理器)里有哪些设备,果然发现了一个多出来的鼠标设备,由于是在保密机器人出现这个问题的,也不能进行一个截图,总之就是在设备管理器鼠标项多出一个seril mouse的设备,是不是这个东西导致了鼠标乱动的问题呢?我果断的禁用了这个设备,果然在插上串口,鼠标也很正常。可是保持串口打开的状态重启电脑,问题又来了。有什么能够不让他安装这个设备,没有驱动不就行了,那我把他的驱动文件删了是不是就行了呢?先看了他的驱动信息,查看详细信息找到了他的两个驱动文件一个是serial.sys(串行设备驱动程序),一个是sermouse.sys(串行鼠标筛选器),一看后者就像是罪魁祸首,果断删了它试试。(默默的备份了系统)。删除它的时候出来这个提示:需要权限。

下面是我提供的删除的步骤:
第一步右击属性,点击安全,高级

第二步在高级选项卡中点击所有者进行用户选择:

第三步回到属性界面点击编辑:

第四步给自己刚刚设置的所有者权限:

最后一步进行删除;
删除了这个文件后再测试了一下,同样的条件下,没有出现类似的鼠标乱动的问题,也没有出现系统的问题。但是这种只能说是一种方法,删除系统文件总有种不安全的感觉,我这种方法只是提供给大家一种思路,也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一般加磁环

网友A:
最早的鼠标是串口的,现在的操作系统依然支持,所以如果启动时恰好有合乎串口鼠标的串口数据出现,被误认也很正常。串口鼠标不支持即插即用,所以启动后随便有什么数据都不会有误认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早的鼠标是串口的,现在的操作系统依然支持,所以如果启动时恰好有合乎串口鼠标的串口数据出现,被误认也 ...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早的鼠标是串口的,现在的操作系统依然支持,所以如果启动时恰好有合乎串口鼠标的串口数据出现,被误认也 ...

大牛,这么底层的都知道,赞

网友:
哦哦,我也遇到过好几次,受教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啊原来,受教受教